[逆变器] 关于三相逆变器缺相电路的疑问!

楼主(2014-05-19):
原帖子网站是:http://www.docin.com/p-535065871.html
现在的问题是:三相电接了三相异步电机,电机正常运转。A\B\C三相接入电路板检测三相电的有无。理论上如果缺任意一项,最右侧光耦都是有输出的,即PHFL是高电平。实际上我实测的现象是:当我撤掉任意一项后,该项的电压并不是为0,而是与其他两项有大约180VAC的电压,此时电机仍正常运转着。导致该检测电路不好用,检测的结果还是没有检测到有缺相的现象。。。。疑问:
1.为什么会有180VAC的电压出来?
2.有改进的电路没?

网友A:
估计你测试方法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你测试方法错了

我实测的,应该没错的。就是没有保护啊。。

网友B(2014-08-30):
哎!…那告诉你吧…
你的检测电路…?你应知道与、非逻辑吧?…
维持旋转磁场缺相能转、是因为电机空载…拖动就会“哼”起来!…
维持旋转磁场和扭距是两个慨念!…
三相交你也应该知道吧?…
表显示平均值…相位120度。相电压380V,两相到缺相:380/2等于190V、接近180V!…(其中有器损耗…
你是个小菜乌!…不知道呀!…哼!!!

网友C(2015-08-22):
Uc点的逻辑反了  0 与1为0,所以缺相逻辑必须为0;你正常时为0,缺相为1,一与还是0,没变化嘛;另外VT2基极被二极管偏置了一直导通,Vb点电压不变,没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