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对于AD双层板与4层板有如此大的区别?

楼主(2014-05-19):
用F103设计的F板子,一块双层,一块4层,输入直流信号,双层板的AD结果跳动较大,而4层板的AD结果非常稳定几乎没有跳动,有这么大的区别?

网友A:
应该是你PCB没布好,一般都是地没处理好;

楼主:
顶层和底层整体覆铜做地线!

网友A:
看你的要求,要求高的话,地又不铺不好的话,最好不要铺地;
地线会引入噪声的;

网友A:
你看看有些高精度电子秤的板子就知道了,很多不铺的;

楼主:
几年前做的4层板,有地线层,且顶层和底层地线覆铜

网友A:
引用 楼主:
几年前做的4层板,有地线层,且顶层和底层地线覆铜

你要么再改板看看;
单端采样的吧???那示波器看看地的信号,软件滤波了没有????

楼主:
就是因为新设计要提高测试精度(5‰以上)才关注ADC的稳定度。在生产的板子稳定度不满意,想起来几年前做的4层板印象AD比较稳定,拿出来做比较,确实很稳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因为新设计要提高测试精度(5‰以上)才关注ADC的稳定度。在生产的板子稳定度不满意,想起来几年前做的 ...

:)
那也很能断定,就是你4层板改成2层板的问题;

很多人,用2层板,12的AD可以做到16位的精度;

楼主:
如果做大量的平均的确可以提高测试精度,问题是我的精度不能完全依赖平均的结果,况且12位做到16位的精度本来就值得商榷!还有些人根本不知道精度是怎么回事,我就碰到一个人,拿自己的平均值和自己的瞬时值比较,得出他能把精度做到万分之几的结论!!

楼主:
本人观察的是AD原始数据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做大量的平均的确可以提高测试精度,问题是我的精度不能完全依赖平均的结果,况且12位做到16位的精度本 ...

恩,是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本人观察的是AD原始数据

那你现在每次采回来的数据跳几位啊;
用EXCEL分析下看看,看有没啥规律

楼主:
跳动没有规律,或高或低;双层板上3.3V电源毛刺要比4层板高许多!并且双层板是很简单的,而4层板看上去要复杂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也很能断定,就是你4层板改成2层板的问题;

很多人,用2层板,12的AD可以做到16位的精度; ...

4层板,无疑是常用的抗干扰手段.
高手的那些.不值得推广.难度太大了

网友C:
这个问题有点复杂啊,双层与四层有这么大差别吗?

网友D:
想见识一下图,网络不给力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要求,要求高的话,地又不铺不好的话,最好不要铺地;
地线会引入噪声的; ...

版主,地怎么铺才算铺好,我画板子基本习惯性的都铺铜了,这个有什么该注意的地方吗?

楼主:
是的, rtgchym的问题我也想知道答案!

网友F:
F1系列的到目前为止我都没想过、也没用过四层板。
AD部分感觉还好吧,不过我用的板子AD部分是单独的电源供电的(一个LDO单独给AD部分供电)。

楼主:
请问 guangbiao,你的AD输入稳定的直流信号的情况下,AD结果的原始数据有多大的跳动?

网友F:
引用 楼主:
请问 guangbiao,你的AD输入稳定的直流信号的情况下,AD结果的原始数据有多大的跳动? ...

这个我真没测过哦,我自己软件里加了简单的滤波算法,只要出来的结果没有太大的异常,从来就没有关心过AD原始数据的跳动。。。因为项目要求的AD精度不高,对灵敏度也没有太大的要求。。。至于为啥给AD单独供电,是继承原因吧,之前的项目都是如此设计的,后来换CPU也都保留了此部分电路。。。主要是产品的成本不太敏感,无所谓了。。。

楼主:
我的两层板是一个参考电源芯片(REF3033)既做ADC的参考电源又做模拟部分的工作电源VDDA。而四层板的所有电源都是由一片1117供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