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求一个CCD解决方案

楼主(2014-05-19):
单位要做一款线性CCD的项目,用TCD1209,有木有现成的方案给提供一下?成本有要求,不能太贵,必须要用CPLD吗?还是STM32就够了?
谢谢

网友A:
没有现成的;
不一定要用CPLD,用51也可以;
具体还是看你的要求,对时序要求高的话,用STM32可能太好控制;

楼主:
线性CCD要求精确定位,对速度有要求,用STM32是为了有大量AD转换之类的可以用。速度也快。看看各位大神有没有解决方案。

网友B:
https://bbs.21ic.com/icview-734360-1-2.html

专门给你写的帖子,没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