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ICL7135的一些使用问题

楼主(2014-05-19):
基准电压1V,
BUSY于单片机INT0连接,
模拟输入10、9个接49.9K电阻,
输入5V的信号,经过电阻后衰减的就剩下600mv了,
然后利用BUSY在高电平期间单片机T0计数,送计数到1602显示,
请问下我一直显示是0,那里出现毛病了 ?会的帮下,谢了
int0() interrupt 0
{
        float a;
        uchar A1,A2,A3,A4,A5;
        TR0=0;
        count=TH0*256+TL0;
        a=count;
        out=a;
        A1=out/10000;
        A2=out%10000/1000;
        A3=out%1000/100;
        A4=out%100/10;
        A5=out%10;
        chushi();
        wi(0x80);
        wd(0x30+A1);
        wd(0x30+A2);
        wd(0x30+A3);
        wd(0x30+A4);
        wd(0x30+A5);
        wd(0x35);

        TL0=0;
        TH0=0;
}

网友A(2016-04-30):
你的问题解决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