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asyPCB电路设计大赛】射频峰值,波峰因数,均方根值测量

楼主(2014-05-19):
      设计电路PCB 连接 如下:
       http://easypcb.21ic.com/pcb-client/open/project/1419

       可能是习惯问题,一般是在PCB中先选中走线 然后再删除,但是这个 easypcb 不是这样,放鼠标在你需要删除的线上 ,然后点DEETE 就可以了。用得不是很习惯。还有走线的时候 你如果不是按照他网络线走的话  就是黄色小线的引出点走的话 ,在已经走好的一条网络线上,连出去线的话。有时候那条黄色的底线  去不掉  。就是默认走不通。 这个得改进一下
   下面上图  根据图 分析  看不清的话  就进入上面的工程连接看吧:
     所示电路测量RF频率下的峰值和rms功率,动态范围约为45 dB。测量结果转换为差分信号以便消除噪声,并通过串行接口和集成基准电压源在12SAR ADC的输出端形成数字代码。在数字域中执行简单的两点校准。
        经测量的RF信号加在ADL5502上,RF输入端的75 Ω端接电阻与ADL5502的输入阻抗并联,提供50 Ω宽带匹配。更精确的电阻性或电抗性匹配可用于窄频带应用ADL5502的内部滤波器电容提供平方域内的平均值,但在输出端保留残余交流信号。高峰均比信号(例如W-CDMA或CDMA2000)可在ADL5502 VRMS直流输出端产生交流残余电平。为减少这些低频成分对波形形成的影响,需要一些额外的滤波处理。ADL5502的内部平方域滤波器电容可通过在引脚1 (FLTR)与引脚2 (VPOS)之间连接CFLTR电容来增强。交流残余电平则通过对VRMS输出增加电容来进一步减少。内部100 Ω输出电阻与添加的输出电容共同形成低通滤波器,从而减少VRMS输出端的输出纹波。
       ADL5502能够提供大约3 mA的VRMS输出电流。输出电流通过片内100 Ω串联电阻提供;因此,任负载电阻都会利用该片内电阻形成分压器。建议用ADL5502 VRMS输出驱动高阻性负载,从而维持输出摆幅。如果应用需要驱动低电阻负载(以及需要增加标称转换增益的情况),则需要缓冲电路。
       PEAK输出专为驱动2 pF负载而设计。建议用ADL5502 PEAK输出驱动低容性负载,从而实现完整输出响应时间。当在下降转换期间跟踪包络时,较大容性负载的效应尤其明显。当包络处于下降转换中,负载电容通过1.9 kΩ的片内负载电阻放电。如果无法避免使用较大容性负载,可通过将PEAK输出端的分流电阻接地抵消额外电容,从而实现快速放电。该分流电阻可以使ADL5502流过更高的电流,不应低于500 Ω。

下面是适用到的主要器件的一些基本资料:

        ADP121+3.3 V单电源供电,ADP121是一款低静态电流、低压差线性调节器,采用2.3 V5.5 V电源供电,最大输出电流为150 mA。驱动150 mA负载时压差仅为135 mV
这种低压差特性不仅可改善功效,而且能使器件在很宽的输入电压范围内工作。满载时静态电流低至30 μA,因此ADP121非常适合电池供电的便携式设备使用。
ADP121的 管脚图如下:
      ADL5502是一款均值响应(true rms)功率检波器,内置包络检波器,可以精确地测量调制信号的波峰因数(CF)。它可以用于450 MHz至6 GHz的高频接收机和发射机信号链,包络带宽超过10 MHz。峰值保持功能允许利用较低采样速率的ADC捕获包络中的短峰值。该器件的总功耗仅为3 mA (3 V)
     ADL5502 管脚图如下:
ADA4891-4是一款高速、四通道、CMOS放器,兼具高性能、低成本优势。每个放大器的功耗仅为4.4 mA (3 V)。该放大器具有单电源供电能力,输入电压范围可扩展至负供电轨以下300 mV。轨到轨输出级使输出摆幅可以达到各供电轨50 mV以内,以确保最大的动态范围。低失真和快速建立时间则使该器件成为此应用的理想选择.
       ADA4891 管脚图如下:

设计用到的 总材料 上图

最后 PCB 的总体布局图
  上个gerber图吧
上个购物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