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关于STM8S使用内置RC的串口波特率误差的探索

楼主(2014-05-19):
在一个项目中需要用到STM8S的串口,但是因为担心外接晶振的可靠性和高频干扰的问题,决定使用内置RC。将经验进行分享,欢迎大家探讨。
老化测试:
1.测试样品:20个
2.测试周期:10天
3.波特率:115200
在常温下测试:在测试过程中所有样品均通过。
温度测试:
1.高温测试:采样2PCS.用风枪对STM8S加热。测试通过。温度大约超过70度。没有测温的工具,但是IC很烫手。
2.低温测试:采样3PCS.在冰箱冷冻。没有测温的工具,温度大概0度。测试通过。
误差测试:(室温约30度)
1.通过调整波特率的BRR2和BRR1。人为改变误差。测试目标设备对波特率误差的容忍度。
测试结果:目标设备对波特率的容忍度约为+8.5到-2.287之间,因此,目标设备对波特率的误差容忍度约在正负5.5%。采样的STM8S的频率有正向2.3%左右的偏差。

有两点不确定的问题,供大家探讨:
1.RC模式下。对串口误差的容忍度和波特率没有多大的关系。之前有人说RC下最大4800是没有根据的。波特率在115200下如果做适当的校正,一样可以用。
2.串口在工作中改变波特率直接改变BRR2和BRR1。无需关闭串口再重新打开。这样有风险吗。

网友A:
我是用的内部时钟做串口的,我的波特率从4800到19200,超出这个范围会通讯不正常,说不出什么道理,只是实验的结果。

网友B:
1、肯定有关系啊,可能内部RC的精度偏差没有导致你通讯不正常而已;
   至于其它人4800通讯不成功,要找找原因(不是说你),和内部RC没啥关系,内部RCZ最多导致波特率不准;
2、最好先关闭串口吧,要是你改变的时候,不传数据的话也可以;

网友C:
亲,我用的是115200波特率,暂时来看一切正常…内r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