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动密封,请教一下前辈们。

楼主(2014-05-19):
在海洋环境应用步进电机,电机是放在密封结构的内部,只有转轴是伸出来的。只是想知道怎样对转轴进行动密封。防止进水。谢谢前辈了。。。

网友A:
水下多少米?
如果只是海平面工作及浅水作业,可以参考潜水泵的轴承密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下多少米?
如果只是海平面工作及浅水作业,可以参考潜水泵的轴承密封 ...

应该属于浅水作业,谢谢了 这就去查一下相关资料

网友B:
o型圈或骨架式油封

网友C:
密封方面,洗衣机厂家做的估计比潜水泵还要好些。
94-95年在老家经营了两年小煤矿(日产十几吨),几台潜水泵,平均每月烧一台,无一例外都是进水。平均无故障时间大约500小时。
在外面混,一台洗衣机用了十几年,平均每周运转10小时,累计1万小时了,没漏过水。有一种说法:能做好洗衣机的,就能造船,虽然说的有点过,但我觉得造汽艇是没任何问题的。

网友D:
这个得找专业厂家外协解决,主要是工艺问题,需要长期经验积累才能真正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o型圈或骨架式油封

是不是油封的效果比较好?但是一直不明白,使用油封的话,内侧由于有润滑油,可以保证不漏,但是油封的外侧不会漏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不是油封的效果比较好?但是一直不明白,使用油封的话,内侧由于有润滑油,可以保证不漏,但是油封的外 ...

公差配合适当的话,O型圈即可,公差较大则选用骨架油封,目前常用的就这二种,汽车,机床设备都是这么设计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密封方面,洗衣机厂家做的估计比潜水泵还要好些。
94-95年在老家经营了两年小煤矿(日产十几吨),几台潜水 ...

是不是使用的潜水泵质量不过关?500小时还在三包时间呢:lol

网友E:
就用潜水泵的,洗衣机和机床的不耐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