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 纯新手画板,altium designer画板问题

楼主(2014-05-19):
我从autocad里面导了一张图到altium designer,然后全选,快捷键DSD。pcb居然只黑一个空怎么回事?,只有左下角的小黑点。

楼主:
快被整吐了,完全不会啊,求助求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中PCB外边框,菜单-->设计-->板子形状-->按照选择对象定义  就可以了.
PCB外边框一般用机械1层或者keepout ...

怎么只选择外框不选到里面的孔。。感觉选不到啊

楼主:
怎么放置焊盘或者过孔和这个原本存在的圆对齐啊????

楼主:
还有导入的物理边框怎么都变不成紫色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部选中,批量修改为keepout层!

在哪里可以修改啊,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建议找点资料先学习一下软件吧.

谢谢!

网友B:
完全是导入的时候没有设置好

网友C:
protel 板框一般设置在机械层。

网友D:
DSD快捷键会根据你选择的边框最小的闭合区域生成板子形状。
你要整块板子就别把里面那些小圆圈选进来!单单选择外面的边框就可以了!

网友E:
新手过程总是抓狂的,画多慢慢就熟了,LZ翻一下教材,很基本的操作,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