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电压放大电路问题[输出电压达到100V]

楼主(2014-05-19):
输入信号[300Hz]:方波、三角波、正弦波,三个类型,每个波Vpp都可以从0V到5V调节;
输出要求:对输入信号进行比例放大,最大输出Vpp电压为100V

目前试过变压器方案,波形严重失真,最后得到的都是尖脉冲信号;

于是想改用场效应管电压放大电路来实现,用multisim做了基本的仿真,用的是一级放大,经典的共源放大电路,电源设置为120V,管子用IRF730,结果发现输入信号Vpp最大不能超过10mV,否则输出就变成了方波,我想这应该是IRF730不适合用来做放大的原因。但是查了很多资料,适合用来做放大电路的管子的耐压都很低,大多只有30V左右。

问题描述不清,重新表达一下:
由于Vpp=10mV这个信号个人觉得太小了,有没有这样一个方案就是输入信号最大能达到5V?还望各位给个思路,谢谢!

网友A:
一级放大都方波了,还要“经过几级“。嫌它不够“方“?

网友B:
运放+MOS搭一个闭环的高压交流电压放大器

网友B:
用两三颗视放管搭闭环的放大器,对交流而言,精度也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两三颗视放管搭闭环的放大器,对交流而言,精度也不低

谢谢版主大人的回复,视放管,能否推荐几个常用型号?谢谢!

网友B:
不敢当,我是烧饭的冒牌版主,哈哈

早期晶体管黑白电视机的视放管是3DA系列的中压中功率管,彩电的规格要大些,你自已搜一下先

网友C:
对这样的输出要求,用BJT可能比用MOS要好,也容易做。
要失真小,唯一方法是负反馈。楼主的带宽要求大致可以定为30kHz(100次谐波),这个频率范围还是容易做的。
用变压器可以达到这个频率范围,不过变压器绕制复杂,比用BJT放**烦得多。

网友C:
视频放大,频率上限要达到数MHz,楼主根本没有必要做那么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这样的输出要求,用BJT可能比用MOS要好,也容易做。
要失真小,唯一方法是负反馈。楼主的带宽要求大致可 ...

30kHz(100次谐波)?不明白【我小白一个】,变压器方案,问了好多人都说只能传正弦波,其他异形波传不了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视频放大,频率上限要达到数MHz,楼主根本没有必要做那么宽。

我这个不是视频信号,具体是做个电疗仪,要对电压放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30kHz(100次谐波)?不明白【我小白一个】,变压器方案,问了好多人都说只能传正弦波,其他异形波传不了说 ...

说变压器只能传正弦波的,根本不懂电工,不知道声音是很多正弦波组合而成。
变压器可以传输语音,语音可不是正弦波,你拿示波器看看就知道。
变压器缺点是带宽较小,最高频率和最低频率之比二、三十倍很容易做,要达到百倍稍微困难些,要达到千倍几乎不可能。

我说100次谐波,是指你的方波,基频300Hz,100倍就是30kHz。放大器(或者变压器)带宽越大,谐波通过越好,方波的波形越“方”,三角波波形越“角”。要方波波形“看得过去”,至少是需要几十次谐波。这个,既然你可以仿真,仿个滤波器,输入方波,很容易看出来带宽和输出波形的关系。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这个不是视频信号,具体是做个电疗仪,要对电压放大

你这个当然不是视频信号。

要做电疗仪?电疗仪哪用得着30kHz带宽?电疗仪对波形要求不是很高,差不多就行。
而且,电疗仪最好是变压器输出,容易隔离。

网友D:
信号通过变压器失真,基本上是电感小了。对于高压输出的变压器要求电感更大(相同频率下)。
增大电感的方法:加大圈数,或/和增加截面积,还有导磁率。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说变压器只能传正弦波的,根本不懂电工,不知道声音是很多正弦波组合而成。
变压器可以传输语音,语音可 ...

也要考量相位失真吧,声音对相位失真不敏感(人的听觉),如果对波形失真有要求的话,还是不要用变压器做.带宽够不够一回事,波形是不是完整就另回事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信号通过变压器失真,基本上是电感小了。对于高压输出的变压器要求电感更大(相同频率下)。
增大电感的方 ...

信号通过变压器之后失真,有这样几方面原因:
1、铁芯磁化曲线的非线性。这就是13楼所说“电感小”。
2、初次级之间的漏感。
3、绕组的分布电容。

解决的方法:
1、变压器铁芯磁通密度尽量小一些,避免磁通密度进入磁化曲线非线性区域。这要求增加绕组匝数,增加铁芯截面积,如13楼所说。
2、减小漏感,要求两个绕组相对的面积尽量大。相对面积最大的绕法是双线并绕。
3、以上两种方法,不可避免地要增加绕组分布电容。因此前两种方法与减小分布电容是矛盾的。

要增加绕组匝数,增加铁芯截面积,要紧耦合,又要减小分布电容,只能分段夹层绕制。绕过开关电源变压器尤其是反激式开关电源变压器的,都知道开关电源变压器常用“三明治”饶2法,即把初级绕组分成两个,次级夹在两个初级绕组之间。这样绕,分布电容增加不多,但漏感减小比较多。
如果还不能满足要求,只好增加分段数,分五层、七层……同时每层分段,分成两段即一层内中间隔开一些,分成三段即每层中间有两处分开一些。各层各段都要独立引出,全绕好后在绕组外面联接,还必须联接正确,否则不能工作。
这样分层分段绕,工艺非常复杂,而且因为绝缘物占窗口面积多了,变压器窗口利用率要降低。不是专业人员,很难办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也要考量相位失真吧,声音对相位失真不敏感(人的听觉),如果对波形失真有要求的话,还是不要用变压器做.带宽 ...

相位失真,本质上还是是频率响应不平直引起的。频率响应平直则不会产生相位失真。
所以,尽量扩展变压器通频带,同时也就减小了相位失真。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相位失真,本质上还是是频率响应不平直引起的。频率响应平直则不会产生相位失真。
所以,尽量扩展变压器 ...

有一个群迁时这个参数,对滤波器的评价重要参数,在电信很重视,因为电信的信号大多数非纯正弦波,必然导致相位波形失真.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相位失真,本质上还是是频率响应不平直引起的。频率响应平直则不会产生相位失真。
所以,尽量扩展变压器 ...

你指的是幅频响应吧,还要有相频响应,好的相频响应,必须是相位变化跟频率是线性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你指的是幅频响应吧,还要有相频响应,好的相频响应,必须是相位变化跟频率是线性的. ...

我指的当然是幅频响应。
幅频响应如果频率从零到无穷完全平直,则不可能出现相位失真。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指的当然是幅频响应。
幅频响应如果频率从零到无穷完全平直,则不可能出现相位失真。 ...

全通滤波器,幅频很平直的,波形会失真.目的是起相位校正的作用.失真对失真,真好补偿了,波形能恢复.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全通滤波器,幅频很平直的,波形会失真.目的是起相位校正的作用.失真对失真,真好补偿了,波形能恢复. ...

你举的例子不错,全通滤波器确实幅频平直但相位有变化。

但在楼主所要的放大器中或者前面说的变压器中,没有这种情况发生。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你举的例子不错,全通滤波器确实幅频平直但相位有变化。

但在楼主所要的放大器中或者前面说的变压器中, ...

电子管功放输出变压器的方波在20K频率(方波)没有一个好的,可能LZ的频率低,可能会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信号通过变压器之后失真,有这样几方面原因:
1、铁芯磁化曲线的非线性。这就是13楼所说“电感小”。
2、 ...

懂中低频宽带变压器传输

楼主:
模电基础薄弱,这久又在补放大电路部分的知识。楼上大哥们说的变压器/滤波器知识,又超出我的能力范围了,要学的东西越来越多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电子管功放输出变压器的方波在20K频率(方波)没有一个好的,可能LZ的频率低,可能会好, ...

没错,电子管功放输出变压器能够做到30Hz~15kHz正弦,已经非常不容易。这里通带最高最低频率之比是500倍。
不过楼主要的是300Hz方波,我给楼主出主意是通带最高最低频率为100倍,这还是能够做到的。不过,变压器绕起来也有些麻烦。

网友A:
楼主居然能想到用变压器来“放大“,接手这项目难了。
建议找一个同类产品参考研究方为上策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变压器只能传正弦波的,根本不懂电工,不知道声音是很多正弦波组合而成。
变压器可以传输语音,语音可 ...

谢谢指点,仿真了下,确实如您所说,加大电感量[很大]之后,输出端方波就出来了,得学习变压器/电感知识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仿真了下,确实如您所说,加大电感量[很大]之后,输出端方波就出来了,得学习变压器/电感知识 ...

变压器你也仿真?
那是最难仿真的,因为很难建立准确的模型,尤其是铁芯变压器。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仿真了下,确实如您所说,加大电感量[很大]之后,输出端方波就出来了,得学习变压器/电感知识 ...

随便拿个220V工频电源变压器(容量最好大一些,至少几十VA),次级空载,用示波器看看初级电压和初级电流(在初级串联一支小电阻来看),你会发现电压波形大致如图中红色线,电流波形大致如图中蓝色线。

电流波形完全不是正弦,相位落后于电压(但不到90度),而且电流波形有一点向左“偏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居然能想到用变压器来“放大“,接手这项目难了。
建议找一个同类产品参考研究方为上策 ...

是啊,电压放大这里卡住了,一开始就用的变压器方案,当时也论坛里说了下,没有人提出异议,于是就做了,可就是波形出不来,因为电流不能太大,开始的时候初级电流做得很小,20mA左右吧,后来用了个电流放大电路(电压跟随器)接上,还是不行,一接上就只有尖脉冲了,后来准备做个大点的变压器,在Q群里问了下,居然说变压器不能传方波,第二天找同事一说,也是同样的回答,于是改用mos管放大,仿真是有结果,但总感觉不踏实,再跑来这里说说想法,希望能有高人指点下。这么多人给出主意,思路又开扩了许多。按版主的说法,我又粗粗的计算了,用PC40的磁芯,貌似的绕一个很大的变压器才行,用硅钢磁芯的变压器打样不好找。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随便拿个220V工频电源变压器(容量最好大一些,至少几十VA),次级空载,用示波器看看初级电压和初级电流( ...

前久就找了个220V/12V 5W的工频变压器试过了,也是些尖脉冲,开始我还想如果能出波形就找220V/9V的变压器,结果让我心灰意冷啊.看来是变压器容量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压器你也仿真?
那是最难仿真的,因为很难建立准确的模型,尤其是铁芯变压器。 ...

也就大概的看看,想验证下电感量对波形有影响

网友A:
到现在还不知道楼主要100V驱动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现在还不知道楼主要100V驱动什么

就用来刺激人体,做电疗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用来刺激人体,做电疗用

电疗输出不可能很大功率,否则人体受不了,要烧伤的,甚至可能要人命。
用220V/9V工频变压器工作于300Hz且输出达到100V肯定可行,问题是你的方波信号源有多大输出能力。
5W工频变压器已经足够大。
要满足你的要求,2W的工频变压器已经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随便拿个220V工频电源变压器(容量最好大一些,至少几十VA),次级空载,用示波器看看初级电压和初级电流( ...

刚下单买了个40W变压器准备来试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刚下单买了个40W变压器准备来试试,

这个单,赶快收回,白花冤枉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疗输出不可能很大功率,否则人体受不了,要烧伤的,甚至可能要人命。
用220V/9V工频变压器工作于300Hz ...

信号源功率很小,用的是一个DA输出的,最大输出电流也就20mA,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单,赶快收回,白花冤枉钱。

么么,款都付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信号源功率很小,用的是一个DA输出的,最大输出电流也就20mA,

20mA,只怕连空载电流都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C:
20mA,只怕连空载电流都不够。

我也是这么想的,就用晶体三极管在前级加了个电压跟随电路(书上讲能放大电流),没接变压器时波形好好的,一接上就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20mA,只怕连空载电流都不够。

前几天刚买了个功放板,接上试了,用的是220V/12V 5W工频变压器。出方波信号了。应该是功放板原因,现在只能试方波,下图是实测图片,再请教下图中的毛刺该如何去掉呢?蓝色是初级波形,黄色是次级波形(探头x10了),不接变压器时,功放板上出来的波形还是标准的.

网友F:
电疗仪 我以前做到的 带120 欧电阻 40 VPP 变压器的需要反馈 变压器做的有好处多端口的时候可以是隔离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F:
电疗仪 我以前做到的 带120 欧电阻 40 VPP 变压器的需要反馈 变压器做的有好处多端口的时候可以是隔离的 ...

第一位提到“负载120欧”
楼主到现在只字未提负载特性,更未提对波形失真要求!33楼提醒也不看,神也没咒可念

网友F:
我做的 幅度可调 脉宽可调

网友F:
变压器可以的 但不是电源变压器 要用的脉冲变压器

网友G:
楼主 做功放吗?

网友H:
用MOSFET管,但扇热片很大

网友I:
楼主在市面上去买几个做得不错的类似产品,拆开看,能抄就抄,搞这么复杂干什么哦!: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