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底层的画法

楼主(2014-05-19):
请教一下,大家画底层怎么画呢?
1:是在顶层画下都整理好,然后批量改成底层吗?但是这样的话,丝印层就是器件的名字那些都倒了。
2:是在底层直接画呢。

网友A:
直接在底层画啊,
丝印在底层的 当然是反的啊。有什么关系?看习惯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在底层画啊,
丝印在底层的 当然是反的啊。有什么关系?看习惯就好

它是不是画的时候看过去是反的,然后制板出来之后从背面看就是正的了?

网友A:
是的,你要有空间想象能力

网友B:
只有将在底的丝印选择镜像就可以。做出来看就是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有将在底的丝印选择镜像就可以。做出来看就是正的。

怎么镜像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你要有空间想象能力

嗯。重温小时候的几何学:lol

网友B:
选择“Mirror"项就可以。

网友C:
先切换到3D视图,转到底面,再切回2D视图,底面的字就都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切换到3D视图,转到底面,再切回2D视图,底面的字就都正了

这个倒没试过,、

网友D:
v+b,翻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