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53开发板网口设置(已解决)

楼主:
各位,我用网线插入开发板网口和电脑,电脑连接不上开发板。请问是不是要在网络邻居里面输入IP?
请问IP是什么呢?
开发是i.MX53QSB,700-27104 REV C
   thanks!

网友A(2014-05-20):
你好,楼主!
I.MX工程师今天不在,明天才会回来,到时我会将你的问题转告给他。
如有不便,请谅解!

网友B:
在 uboot 命令行设置一下 mac 地址:
U-Boot> setenv ethaddr 00:04:9F:00:EA:D7
U-Boot> saveenv
U-Boot> reset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在 uboot 命令行设置一下 mac 地址:
U-Boot> setenv ethaddr 00:04:9F:00:EA7
U-Boot> saveenv

默认是 DHCP 自动获取的,如果想设置为指定的ip也可以,还是在 uboot 命令行下:
将对应的 bootargs_xxx 中的 ip=dhcp,修改为 ip=192.168.x.x
我这里是 mmc 启动,所以修改的是 bootargs_mmc

前提是 mac 地址一定要设置正确

楼主:
你好,我用开发板SD卡启动时查看启动信息,得到自动获取的IP。另外我们重新做了一块板子,网络部分与开发板一样,用同样的SD卡启动时,却显示 Failed to open eth0,No network devices available,好像没发现设备?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我用开发板SD卡启动时查看启动信息,得到自动获取的IP。另外我们重新做了一块板子,网络部分与开发板 ...

请问你网络设备这部分的驱动设置正确了吗?如果设置不对的话也是找不到网络的。

楼主:
是这样的,我们按照i.MX53QSB制作了一块样板,想测试一下网络是否通了。我们是这样做的:将I.MX53开发的信息(MX53loco-SD)下载到SD卡,将SD卡插到我们制作的板子上,启动后在打印信息里面发现没有网络。Net:   got MAC address from IIM: 00:00:00:00:00:00

--------------------------------------------------------------------------------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我们按照i.MX53QSB制作了一块样板,想测试一下网络是否通了。我们是这样做的:将I.MX53开发的信 ...

你好,在你u-boot起来时会有有出现Net: got MAC address from IIM: 00:00:00:00:00:00 FEC0 [PRIME]?

楼主:
你好,只有Net: got MAC address from IIM: 00:00:00:00:00:00

网友C:
楼主你好,请问现在你的网络通了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我们按照i.MX53QSB制作了一块样板,想测试一下网络是否通了。我们是这样做的:将I.MX53开发的信 ...

楼主你好你在u-boot中设置setenv ethaddr 00:04:9F:00:EA:D7试试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只有Net: got MAC address from IIM: 00:00:00:00:00:00

你设置一下ethaddr, ethaddr.txt (32 Bytes) 在u-boot中。

楼主:
你好,我设置了 还是如下,请问是这样设置?
如下图: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我设置了 还是如下,请问是这样设置?
如下图:

你好,没有看到你的图呢。

楼主:
结果在打印信息中还是Net:   got MAC address from IIM: 00:00:00:00:00:00

网友D:
楼主你好,如果问题已经解决,麻烦帮忙把贴结了哈,结贴方式参考:本论坛中结贴方式。如果没有解决,欢迎继续在这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