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网印刷

楼主(2014-05-19):
    最近做了块板子,板子倒是不大,一片32脚的QFN,一片6脚的USP,一个BGA,加上一堆阻容,因为有球径0.3mm的BGA片子,虽然只要20个脚,我也是没能力用烙铁搞定了。原本是准备找别人帮忙焊的。无意间看到别人有用风枪焊BGA的就想着自己也试试。找老板说了下,做板的时候就顺便开了钢网,坑爹的是第一次开钢网,居然忘记过孔钢网上是不开孔的,板子上专门留着用大头针定位的四个孔却白做了。关键是没有BGA印刷台,手动对齐那叫一个坑啊!好在磕磕碰碰的也把样品焊出来了。

    下面就钢网印刷做下笔记,以备以后查看,发到坛子里希望路过的大侠能指出不当之处,以免以后犯错。

1、准备
     印刷前要准备好钢网、锡膏、锡膏稀释剂、印刷台(若可以保证网孔对齐可以不用印刷台,在制作钢网和PCB板时做定位孔。)、刮板、洗板水(清洗钢网)、酒精、软毛刷、抹布、镊子、大头针(定位)、刮板(印刷)、热风枪。
2、对齐(钢网和PCB板上有定位孔)
     将PCB放到一个平整的木板上,将大头针穿过定位孔,钉好。剪去大头针的头部,将钢网的定位孔对准大头针,放好钢网。此时钢网网孔应和元件的焊盘对齐。
3、印刷
     取适量锡膏置于刮板上(略多于实际用量),调匀;若锡膏较干,滴上一滴稀释剂;应只有刮板的一面有锡膏。将有锡膏一面贴近钢网,开始印刷,应保证刮板印刷过得网孔被锡膏填满。
4、移开钢网,观察锡膏印刷状况,若锡膏印刷状况良好则开始摆放元件,若有错位将PCB上的锡膏擦干净后,用酒精再擦一遍后重复步骤2、3。
5、焊接
     待元件摆放完成后,开始用风枪进行回流焊。注意风力不要太大,以免吹跑元件。温度在320--350度左右。开始时风枪里板子约5CM处反复移动,待锡膏看到锡膏干了之后,风枪下移至2cm左右将所有元件按顺序焊接。
6、检查焊接状况。
7、清洗钢网
     用抹布将钢网上多余的锡膏擦掉,再用软毛刷蘸着洗板水将钢网网孔内锡膏刷干净。用清水将钢网冲洗干净后晾干。

网友A:
画板时在钢网层开好孔,交在做钢网时交代一下哪些孔是要开的。
现在画PCB一般同时把钢网mark点和贴片机mark点同时画好。

网友B:
可以不用大头钉的,
双面胶 板子粘桌上 盖钢网,对齐 手按钢网 开刷 抬钢网 取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不用大头钉的,
双面胶 板子粘桌上 盖钢网,对齐 手按钢网 开刷 抬钢网 取板子  ...

我做钢网的时候大头针的孔没做出来,就只能手按了,这样钢网容易动;说大头针是觉得大头针比较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板时在钢网层开好孔,交在做钢网时交代一下哪些孔是要开的。
现在画PCB一般同时把钢网mark点和贴片机mark ...

第一次做没注意,下次就不会了

网友C:
出钢网一般不用特别处理的吧?我一般也不用大头针,买了一个手动的钢网印刷台,100多块,用胶布固定压条,pcb放在压条框里面,这样速度快.当然没有用大头针固定的精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出钢网一般不用特别处理的吧?我一般也不用大头针,买了一个手动的钢网印刷台,100多块,用胶布固定压条,pcb放 ...

主要是,没有手动印刷台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没有手动印刷台

如果是现在,我未必会买这个手动印刷台.一个平板在加两个合页有多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现在,我未必会买这个手动印刷台.一个平板在加两个合页有多难?

也是,关键是能对齐,其他都是为了效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