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F2做的线阵CCD相机

楼主(2014-05-19):
看到有网友问,就把两年前的资料发出来,是自己做的,只是后来牵扯到光学和其他问题,就搁置了。

我用STM32F215RGT6做的线阵CCD相机。硬件是: CCD + 一片运放 + CPU,没有用CPLD之类。
也许,运放都不需要,没有验证过。
线阵CCD的驱动全部用定时器TIM1的四个通道实现,用片上AD进行采集,DMA存储到片上RAM中;
以上整个过程全部用硬件实现,只在一帧图像结束后才用CPU软件进行干预,中断方式(对这一帧图像数据进行处理)。

下图是线阵CCD官方的驱动时序图:

如果严格按照官方时序,只靠一个定时器实现是不太可能的。(也许能够实现。)
所以,在研究官方时序以后(这一步很重要),结合定时器,设计了一种即满足驱动要求、又容易实现的新的时序图。
另外,增加了一个控制AD的信号,在片内启动AD工作。
最快时钟频率是1MHz,2000多个像素。所以,每秒可以拍摄400次以上。在一些特殊场合很有用。下面就看数据处理的速度了。
下图是是实际实现的时序,用逻辑分析仪采集的,和官方时序有较大区别:

下图是测试样板,自己用AutoCAD画的,黑杠宽度是5mm,黑杠的中心间距是15mm,一共19条黑杠:

下图是实验装置,相机、镜头、三脚架之类的。当时新房还在装修,现在家里的工作间,有16平。

下图是PC采集到的一帧图像。图像数据在CPU中断期间,通过串口发给PC,用专用的软件还原成图案。
当时还不会用USB,现在可以做更好,以提高每秒扫描帧数。
梳子图案就是19条黑杠的图像:

以后的工作,光圈、焦距、镜头等等,需要根据现场进行选择,有一些其他知识要学习。实验时候用的是一百元的镜头。

实验发现,白天调试好光圈和焦距,可以拍出清晰的图像;
到了晚上,图像就很差了,必须重新调整光圈、焦距。
所以,虽然到了这一步,离实际使用环境还有一段路要走。
主要是动态调节积分时间。

线阵CCD相机,贵在传感器和镜头。

网友A:
可以做到。
二年前已用CIS做成產品在賣。
CIS相對便宜。

网友B:
不太懂这个,这个主要用于那些方面呢?

网友A:
輸送帶上影像處理。
文件影像輸入及字元辨識。

网友C:
顶.现在用f3来采样会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輸送帶上影像處理。
文件影像輸入及字元辨識。

拜托,线阵CCD。。。

网友A:
信號及組合圖像。組合圖像為方格,此為調整XY比例用。因為有污點,所以有直線在上面。

网友A:
手刷桌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刷桌曆

不了解CIS,也是一行像素吗?

如果是,要加机械装置,来实现二维图像扫描了。

网友A:
handheld scanner內有此元件。
手刷圖檔原圖有16MB,此為縮圖。上圖為右下部分。

网友D:
非常需要了解更多资料 感谢

网友E:
必须顶一下,

网友F:
楼主能不能就饱和输出电压,暗电压,VOS电压的关系作出说明,一直没有搞清楚输出电压的含义是什么。

网友G(2015-04-28):
没看见资料啊。

网友H(2017-10-19):
你好,请教一下,你的高级定时器是怎么配置的呢?是两个输出比较,两个pwm模式吗?谢谢

网友I:
感谢分享,这方面不太懂,不知道用F4怎么样?

网友H:
你好,想请教你 TCD1209 驱动的问题,可否方便,我现在时序有点问题。方便的话可加我微信 186206808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