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F28027产生PWM

楼主(2014-05-19):
各位大神,小弟求教:

需要用LaunchPad F28027产生控制MOSFET的PWM波形,实现功能类似以下框图:

如果有程序的话,还请各位大神不吝赐教!

网友A:
是不是就是互补啊,2路反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就是互补啊,2路反相???

两路占空比相同(<0.5),一路比另一路延时半个周期,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两路占空比相同(

您做过类似的东西吗?因为毕业设计初次接触DSP,感觉有点难,还请您指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