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求解!哪位前辈有时间帮看看,谢谢!

楼主(2014-05-19):
上图运放两个输入应该都是两个几V的电压,请问是否是比较器?C13的用途?工作原理是怎么样?

上图运放正向输入端是个几V电压,该电路是否是跟随器?C16的用途?电路工作原理是怎么样?
有点糊涂,麻烦前辈帮忙看看,感激不尽!:)

网友A:
下面那个图,好像是个恒流源,C16防止自激振荡,稳定输出的;

网友B:
如果二个输入端加一个电压源,绝对是比较器,导至损坏OP,上面可以构成一个负反馈电路,关键是正极接的是什么,下面是恒流源,刚才没看清楚有网络标号连结,驱动MOS管,C13,C16为了稳定

网友C:
第一图应该就是比较器,但N4输入高于另一个输入端则T2导通,把N4电位拉下来,C13是减缓这个比较。
第二图左边是类似上述电路,是比较器,后面的MOS管是个开关。

楼主:
第二图应该不是比较器,MOS管导通有中间状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二个输入端加一个电压源,绝对是比较器,导至损坏OP,上面可以构成一个负反馈电路,关键是正极接的是什么, ...

第二图应该不是比较器,MOS管导通有中间状态的。如果是恒流源,是怎么样的工作原理?能不能麻烦贴个通用的运放恒流源的例子。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面那个图,好像是个恒流源,C16防止自激振荡,稳定输出的;

MOS管导通有中间状态的,请问恒流源是怎么驱动MOS管的?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第二图应该不是比较器,MOS管导通有中间状态的。如果是恒流源,是怎么样的工作原理?能不能麻烦贴个通用 ...

第二图通过网络标号构成完囊的反馈,使得MOS管的S极电位等于OP的同相端,S极的下拉电阻流过的电流是受同相端电位的控制.不过图画得不好,R46.ZD4是起保护作用,在稳态时当作不存在.

网友D:
严重怀疑楼主的图是抄板来的。正常人画的电路不是这样的风格,net name也是完全无意义的,什么S3,N4,PinU2-4之类的
图一明显不是比较器。因为T2提供了负反馈。如果想要知道它的功能,你需要画出外围完整的电路。比如N4连到哪里,R34连到哪里。
图二的运放倒有点像比较器的用法。你需要提供完整的外围电路,否则不能判断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严重怀疑楼主的图是抄板来的。正常人画的电路不是这样的风格,net name也是完全无意义的,什么S3,N4,PinU ...

别人的图,就这两个看得糊里糊涂的:L

网友E:
应该不是比较器的。比较器一般都是OC输出,需要上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