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压力传感器的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5-19):
没用过这个;

网友B:
没用过。据说里面是四个电阻,一般这种是接为惠斯登电桥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这个;

那你用过什么呢?有没有什么可推荐的?需要体积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用过。据说里面是四个电阻,一般这种是接为惠斯登电桥型

那你用过什么呢?有没有什么可推荐的?需要体积小,要用来测液压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你用过什么呢?有没有什么可推荐的?需要体积小,要用来测液压的

液体压力传感器有很多,但不知道你要多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液体压力传感器有很多,但不知道你要多小的

我们想知道一个人游泳的时候处在水里多深的位置,现在只想到用液压传感器,要穿戴式,也不用很小吧,求推荐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们想知道一个人游泳的时候处在水里多深的位置,现在只想到用液压传感器,要穿戴式,也不用很小吧,求推 ...

可以看看硅压力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看看硅压力传感器

有没有具体的型号介绍呢。感谢了

网友C:
测液压?体积要比较小的吧

网友D:
这个应该不防水

网友E(2014-11-01):
不知道你怎么做的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