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场通讯(NFC)] NFC标签十万个为什么

楼主(2014-05-19):
智能标签是可以快速切换模式的,像打卡一样。比方说,你可以把一个 NFC 标签挂在车内,然后设定成打开导航系统、打开蓝牙、开启音乐播放,铃声转静音,之后每次上车,用手机碰一下 NFC 标签,就可以依序开启先前设定的这些功能,相当实用。一红一黑的两个 NFC 标签,其实不同颜色的 NFC 标签因为标签内的标识符不一样,因此对手机来说它们是完全不同的,所以也可以设定不同的动作!
nfc标签怎么用?
首先,我们需要有一些NFC标签,大家可以去淘宝上购买,最便宜的2元一个,一般4元左右。还有需要一台带NFC功能的手机,数字君使用的是魅族MX3。
第一步:开启手机上的NFC标签功能,而且需要安装NFC的相关软件,这个软件大家可以看我的参考资料(请在阅读后记得点击“有用”,也算是对数字君的一个认可),在这里还需要提示的是魅族MX3 3.1固件版本还多了一个“写入NFC标签”的功能,所以一般情况不下载那软件也可以使用。
魅族MX3开启NFC功能是点击“设置”——网络——NFC,你就可以看到了。记住3.1固件版本才有,如果你不是的话可以选择下载数字君提供的NFC软件或者是自己刷固件升级。
第二步写入标签:
刚开始你把NFC标签放在手机背面,手机扫描的是空的,因为你还没有把数据写入标签里噢。
比如我们打开睡眠模式,将手机设置为飞行模式,如果你有其他的偏好,也可以自行修改添加。设置好之后,手机背面扫描一下NFC标签,就会提示“成功写入标签”的字样了。

第三步读取NFC标签:
需要说明的是,如果手机是锁屏状态,是无法扫描NFC了,必须是解锁之后再扫描NFC,就可以读取了,我们可以看到手机提示“读取成功,进入睡眠模式”。很神奇吧。

网友A:
nfc是啥,可以吃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nfc是啥,可以吃么

:D
你可以买一个吃吃看

网友C:
和kFC一个味道吗

网友A(2014-06-25):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买一个吃吃看

万一要是噎着了,怎么办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和kFC一个味道吗

应该不是一个味,这酸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