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o用同一个TIM3能实现PWM的频率、周期捕捉还有

楼主(2014-05-19):
STM32fo用同一个TIM3能实现PWM的频率、周期捕捉,还有通过TIM3其他通道按照捕捉的频率、周期显示PWM吗??

网友A:
前面的问题可以;

后半句没看明白啥意思;

网友B:
不可以, 因为周期捕获工作在被动模式, 周期到来时会清除 CNT. 这会导致 PWM 波形的混乱. 没有了确定的 PWM 周期, 也就没有了稳定的占空比, PWM 信号就没有什么实用价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可以, 因为周期捕获工作在被动模式, 周期到来时会清除 CNT. 这会导致 PWM 波形的混乱. 没有了确定的 PWM  ...

那就是如果要实现PWM捕捉与输出显示功能必须要2个TIM或者用AD作为输入TIM作为输出?

网友B:
是的, 我建议用 2 个定时器. 好在 F0 的定时器够多, 再找一个很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 我建议用 2 个定时器. 好在 F0 的定时器够多, 再找一个很容易.

但是F0的其他定时器我需要设定其他功能,所以我想就1个定时器搞定。不知道可以不?

网友B:
非要实现, 当然也是可以的.
软件稍微复杂一些, 不使用被动模式, 捕获不修改 CNT 寄存器. CCRx 分别捕获上升沿和下降沿, 然后软件来计算, 只是个减法, 再有, 乘以溢出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