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S5430开关电源芯片接入负载后~~~离奇现象

楼主(2014-05-19):
TPS5430开关电源芯片,接负载后(电阻性负载,电流1A),电路中电源产生很大纹波,且频率正好为其开关频率500kHZ.。。
过大的纹波导致了电路中单片机的复位。(单片机是通过另一开关电源芯片,MC34063供电)。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以前用的开关电源芯片没有出过这种问题。。。求解!!

网友A:
电路怎么设计的?
可能参数选的不合适吧;

网友B:
贴图!
要么是器件选择不合理,要么就是PCB布局不佳导致

网友A:
这是用TI的软件生成的电路

网友C:
在上反馈电阻并一个473的小电容,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怎么设计的?
可能参数选的不合适吧;

电路就是DATASHEET中的电路,参数也是经过TI的软件算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路就是DATASHEET中的电路,参数也是经过TI的软件算的

那你测试出来的纹波和实际差多少呢???
在RFB 的2端并个电容看看,电感L适当加大,试下;

网友D:
测这个问题 分段来做
5430 单独测试 单独上负载 看波形
另外 你确定 纹波不是34063 产生的?
貌似很少有用34063给单片机供电的,你可以试试用LDO给单片机。
另外 贴的图是TI的,我们要看 的是你画的图 当然最好上个实物图。
碰到好几个有问题的发过来,截的都是手册的图 结果还是自己电路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测这个问题 分段来做
5430 单独测试 单独上负载 看波形
另外 你确定 纹波不是34063 产生的?

在5430不工作时,电路中纹波正常。(100MV)。当5430工作后,电路中的纹波随着输出可调电压的增高而增高,可达到1V+。
而且纹波也带进了MC34064输出的+5v,以及电路的VIN中,为500KHZ的杂波。。正好是5430的输出频率

网友D:
原理图画的那么别扭  你引脚序号调整下 看的舒服啊,
你PCB图呢,也许你布线不好 没注意器件的摆放位置

网友E(2014-06-23):
这个我用过,没有问题的,你的设计及布局问题吧

网友F:
你的输出滤波电容的材料特性应该作为重要考虑因素(需要使用高频低阻抗系列,并且尽可能多使用一些X7R系列的陶瓷电容旁路滤波);另外,500kHz的开关频率,使用33uH的电感量是否太大了一些。

网友G(2017-02-05):
引用 网友A:
这是用TI的软件生成的电路

请问这是用什么软件生成的

网友H:
Vin没有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