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疑问】关于JTAG不能在线编译~以及编译中断问题

楼主(2014-05-19):
我好像没有锁上。。。。求指导。
还有一个问题,弄了中断方式的一个矩阵键盘,在线编译时,确定已经进了中断,比如说我按的键应该是0x32,或者0x34,0x35,但是得到的都是0x37,我其他地方没有占用按键的I/O口

网友A:
你先用isp看看能不能连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用isp看看能不能连上

因为板子是自己做的,没有留ISP的接口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板子是自己做的,没有留ISP的接口

那就把芯片焊下来,用通用编程器先把熔丝位搞正确了再上

网友B:
这不就是加密了吗?他的意思是,要想在线调试,就得擦除加密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