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和打印机的较量

楼主(2014-05-19):
现在使用的是STM32F103,做一个项目,要获得打印机的数据(微型打印机,如SPRT、迅普、炜煌等各种型号)。现在已经有硬件可以获得一个设备和这些打印机之间的通讯数据,但分析这些数据的时候遇难题了。有的数据是点阵数据,有的数据是ASCII数据。并且每遇到一个打印机打印出来的内容也不一样。现在有哪位大侠做过这方面的工程,可电话联系我:18662521014  。到时若真的可以帮忙解决实际问题,可以大侠支付相应的项目开发费用。

网友A:
找供应商或者厂家配合啊.

网友B:
给打印机做监控

网友C:
Printer                                            CMD
HP Deskjet D4150 (Eric's)                        LDL,DYN
HP Laserjet 3500                                PJL,PML,DW-PCL,JR4.0
Lexmark X73                                        LNPAP
Canon PIXMA iP4300                                BJL,BJRaster3,BSCCe
Lexmark Z42                                        LNPAP
Lexmark Z22-Z32                                    LNPAP
Canon BJ M40                                    BJ,BJL,BJRaster,BSCC
hp color LaserJet 4650                            PJL,MLC,BIDI-ECP,PCLXL,PCL,PDF,PJL,MIME,POSTSCRIPT
EPSON Stylus D78                                ESCPL2,BDC,D4,D4PX
HP PSC 2200 Series                                MLC,PCL,PML,DW-PCL,DYN
Hewlett-Packard DeskJet 990C                    MLC,PCL,PML
Hewlett-Packard LaserJet 6MP Printer            PJL,MLC,PCLXL,PCL,POSTSCRIPT
Canon iP3000                                    BJL,BJRaster3,BSCCe
HP Deskjet 5400 series                            MLC,PCL,PML,DW-PCL,DESKJET,DYN
HP LaserJet 1020                                ACL;CLS
Kodac 8500 Digital Photo Printer                KOD
Hewlett-Packard LaserJet 3390                    PJL,PML,MLC,POSTSCRIPT,PCLXL,PCL

网友D:
引用 网友C:
Printer                                            CMD
HP Deskjet D4150 (Eric's)                        LDL,DYN
HP ...

不懂.

网友E:
做这个要先把打印机指令都搞清楚了才行,目前微打的指令很乱,甚至不同厂家之间的指令还有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