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接法各有什么好处?

楼主(2014-05-19):
请大侠们看附件里的图,那两个接法各有什么好处?顺便说说类似于这类的电路都有哪些,谢谢!

网友A:
看不到图,楼主不能发链接,要把图片文件重新作为附件上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到图,楼主不能发链接,要把图片文件重新作为附件上传。

恩!~~

网友A:
左边的图,电流是先过电容,再到负载,理论上滤波效果要好些;右边的图,相当于电容和负载接在一个点上,在大部分时候,两者在使用效果上没有啥区别。

网友B:
PCB走线尽管粗,但也有串联电阻和电感,因此右边的部分,脉冲纹波什么的,电容部位可以消除的很好,但Vcc部分就有噪声,这个噪声就馈给了电阻。
左边的部分,假设电容把噪声滤除了,而10k电阻是直接从电容上引出的,因此也没有噪声。

实际上,电解电容的等效串联电阻和电感比较大,远大于那个粗走线的,因此两个办法没啥区别。

当然,如果电容非常好(比如陶瓷的)、频率非常高、PCB线很长,那就区别大了。

网友C:
一般情况下区别不大

网友D:
其实图都是一个图,第二幅加了铺铜而已

网友D:
要说效果,正没啥区别  还不如把器件的焊盘放铺铜里面点,2个器件挨紧点呢

网友E:
平时没多大区别。但是为什么VCC与覆铜连接仅靠一根导线,把VCC与电容,电阻的VCC管脚通过覆铜连接到一起就好了。

网友F:
左边的先滤波再过负载;

楼主:
等待高手来解答,个人感觉是可能跟频率有关,要不然不会出现左图的接法。。。。

网友G:
感觉左图电流有绕路的现象,对EMC不好吧。

网友H:
引用 楼主:
等待高手来解答,个人感觉是可能跟频率有关,要不然不会出现左图的接法。。。。 ...

几位版主都来了,你还要等什么高手?

网友I:
版主都是什么级别的人?

网友A:
引用 网友I:
版主都是什么级别的人?

就是喜欢上网的人,版主的主要职责是打扫卫生,不等同于技术高手。

网友J:
这个感觉不好说,我觉得还是得看整体的pcb,这一小块差别不大,一切以实际效果为标准

网友K:
感觉都不好,最理想的还是电容靠近vcc

网友L:
有区别,前提是电阻值是LZ胡乱标的
左边图,电阻处受Vcc纹波影响小些
右边图,如果电容右侧还有其他用电元件,就会少受左侧电阻等电路产生影响

网友M:
额  这就是一般PCB设计的点   就是电流都是先流过滤波电容 在到负载的    只有线都经过电容的脚时效果才好图一  图二就不怎么科学

网友N:
左图更好。

网友O:
引用 网友B:
PCB走线尽管粗,但也有串联电阻和电感,因此右边的部分,脉冲纹波什么的,电容部位可以消除的很好,但Vcc部 ...

解释的非常精彩。

网友P:
相对来说左图比较合理,但是需要注意的是:  第一: 电解电容不要太远;第二: 走线不要太长,太细,太弯;第三:电解电容的旁边要并一个高频电容;  这样的电路对退耦的效果要好些,这是本人的愚见!

网友Q:
这二个图各有好处,只要看接什么样的负载,在什么地方接负载,但二个图多是和噪声有关。大部分电路用左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