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关于运放的失调电压问题几点说明

楼主(2014-05-19):
1.基本概念必须捋清

首先给出运放等效电路:差分输入阻抗为Rin,共模输入阻抗分别为RCM-和RCM+,开环增益为Av,输出阻抗为Ro.

a),Vos
输入短路,当零阻抗电压加到输入端,当输出电压为零时,加入的电压叫失调偏置电压Vos.此失调电压的成分有:
1.初始失调Eos.该值对应于室温及给定时间,且输出电压为零时的Vos值.
2.温度相关成分的平均值。实际上,dVos/dT是温度T的函数,所以数据手册中给的是平均值。
3.随电源电压变化的平均值。
4.随时间的随机偏移成分。一般看其最大值。

b),失调电流ios
当输入开路时,要想输出电压为零,必须对运放的输入端加入偏置电流ibias-和ibias+,此偏置电流成分同上。即便对于FET输入级,也是成立的,不过变成珊极漏电流了。

楼主:
2.基本反向放大器的失调电压计算方法
该运放的输入阻抗为Rin,反馈电阻用Rf表示,反向端的输入电阻+信号源阻抗=Rg,注意:无需考虑输出阻抗!无需考虑电压增益?!!

根据非理想运放模型,失调电压Vos是串联在Rin处的,现在要把这个假想的失调电压拿到外面来,
最好放在激励处,即Rg左边,并用符号eos来表示。
现在问题变成:当eos为多大时,Rin上的电压才等于Vos?显然有:eos/(Rg+Rin//Rf)=Vos/Rin//Rf,注意:根据失调电压定义,运放输出应该为0V,即输出接地,意味着Rf和Rin是并联关系。
一般情况下,Rin>> Rf,则上式可得:

eos=Vos(1+Rg/Rf)

注意到上式,跟假设运放是理想的(即3个无情大和4个零)情况时所得结果相同!!
注意到上面推到过程中,我们仅仅做了1个假设:Rin远大于Rf。而跟运放开环增益AV大小没关系!!!

一个连Vos。 是何物。 都不懂的。 居然。 也敢于。 谈论。 关于运放的失调电压的问题的几点说明。

楼主: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处理失调电压时,若仅仅看结果,会误认为它是根据理想运放特性(输入阻抗无穷大,开环增益无穷大,等)所推到出来的,造成误会。

而最近两天有人因没弄清这个问题,大谈运放理想特性,跟我抬杠,自己没弄懂就算了,糊涂,难免概念不清,居然说我不懂数学,不懂语文,连RP都不行,是不是很搞笑???

建国。 不要脸的。 没见过。 这么不懂装懂。 到令人发指地步的。

网友A:
如图红圈中所示:
偏置电流:IB–在折算至RTO时,为什么与R1无关,IB–不会流过R1吗?请帮忙解析一下!

基本是小学没毕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是小学没毕业....

别猴急,反向和同向的我都推到一遍,下面就是ibias问题,只不过是明天了,寡人要就寝了,tomorrow有事,不像你天天闲的但统!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别猴急,反向和同向的我都推到一遍,下面就是ibias问题,只不过是明天了,寡人要就寝了,tomorrow有事 ...

你慢慢来,我是一点都不急....

网友B:
这俩争论向来就没有结果,只是在扯来扯去中出现口误笔错而被挑刺
往往一个说Ib另个讲Av,一个针对具体另一个泛泛而论

测试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俩争论向来就没有结果,只是在扯来扯去中出现口误笔错而被挑刺
往往一个说Ib另个讲Av,一个针对具体另一 ...

老6看走眼了,俺可不是**蛋里挑骨头!
俺多次说过,著作中出现图表,数据等错误在群难免,可以理解。特别是论坛,更随意些,更能理解。

但是,基本原理搞错,尤其是对于老师,是不能理解的,俺的"挑刺"对象,或者说关注点,就在这里。
比如某人把常用的黑人公式给搞错,还是名校老师,让人匪夷所思。

比如你打字"偶合",人家立马说你菜,指出应为"耦合"。这样破事,我干过几次?

知道知道,不过是添油加醋,增点儿人气O(∩_∩)O哈哈~

网友A:
看样子LZ是不想继续了,其实也没什么可以继续的了,那么就收关子吧。

先引一段:
关于RTO的式子(运放开环增益为有限值A)

一)考虑Uofs

     Uo = Uofs/(1/A + R1/(R1+R2))

二)考虑Ibn

     Uo = Ibn(R1||R2)/(1/A + R1/(R1+R2))

三)考虑Ibp

     Uo = Ibp R3/(1/A + R1/(R1+R2))

然后将其叠加便是总的Uo。

注意其中的分母(1/A + R1/(R1+R2)),显然可近似为R1/(R1+R2),由此便得主贴中的式子。

近似是工程计算,但数学则不能近似,所以说这是个数学问题。

网友:
顶下酱油老师!

网友A:
前面说的是“语文”滴问题,基本就是近乎于文盲滴程度,所以说
基本是小学没毕业....

就这么几个中文字,再加那么个英文字母和数字(小学好像学过的吧)。

此外就是数学了,中学代数的那么点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LZ是不想继续了,其实也没什么可以继续的了,那么就收关子吧。

先引一段:

电压叠加还是功率叠加?或是都行?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LZ是不想继续了,其实也没什么可以继续的了,那么就收关子吧。

先引一段:

单单看结果,两者方法结果基本相同,当A趋于无穷时,"误差"趋于零。
但两者是风马牛的关系,贴中已说。
用你喜欢的说法是,此Vos非彼Vos.

网友A:
其实,《模拟电路》所用的那么点数学也就是“算术”、“代数”,偶尔用到点《高等数学》基础内容。不能想象一个数学极差,语文又不咋滴的人能设计出什么好的东西。

听说那还是“博士”毕业的,看样子那些个导师确实不咋滴,惭愧i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模拟电路》所用的那么点数学也就是“算术”、“代数”,偶尔用到点《高等数学》基础内容。不能想象 ...

好好的白菜,又被猪拱了,本帖又成水帖了。。。

不要讲那些酸不拉及的话,有理有据地用严格逻辑推理来证明自己的直觉认识,符合所谓大学老师的应有作风,而不是学某教授那样耍赖!

网友A:
哦,忘了一点
比如某人把常用的黑人公式给搞错,还是名校老师,让人匪夷所思。

如果对我那个“黑人公式”有异议,可以另开帖单挑,扯那么一句一点意义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忘了一点

单挑?没这么严重吧,又不是打假。

你要真想玩,可以陪你玩玩,但是防止有人赖皮,我们请几个985大学的电子学院的老师做裁判,我们每人打1万到5万元之间的*币做赌注,油裁判保管,当一方输了后,裁判把银子转入另方账户。整个过程网络直播,立秋公开公平公正。

网友C:
楼主能写出来就证明很有心,支持下。

楼主:
发帖者最期望看到的是有价值的学术讨论,网友有一定的独立思考及甄别是非的能力,这样论坛才能繁荣。
发帖者最不想看到的是"诡辩"能力超群的人,难缠。说几句再好的帖子也得进回收站,所以一般人不愿意发帖,费力不讨好,论坛原创帖数量会很少。

再说两句结帖:

接2楼,关于偏置电流

先给出偏置电流IB的定义:在特定条件下(温度,时间等),假设源阻抗为无穷大,当输出为零时所需的输入电流,即为IB.

对于基本的反向放大器,由偏置电流所确定的等效输入失调电压的求法:
根据偏置电流定义,源阻抗为无情大,即Rg=∞,则偏置电流只能流入Rf,据此可求出输出电压Vout=IB×Rf,若等效输入电压为Vin,则易得Vin=IB×Rg
上面是根据偏置电流定义所求得的,还有更简单的一般方法,信号远阻抗为有限值,那么Rg为有限值,显然IB和Rg是并联关系,把这个诺顿等效转换为戴维南等效,立马可得等效输入失调电压为Vin=IB×Rg,更简单。

"偏置电流IB的定义:在特定条件下(温度,时间等),假设源阻抗为无穷大,当输出为零时所需的输入电流,即为IB." 徐老师这是有中国特色的定义吧
三极管和MOS运放的偏执电流问题。是量变到质变的结果。所以MOS的偏执电流问题。没有任何一个国人。能够明白。信不信由你!谢谢大家1
所以MOS的偏执电流问题。不是一个菜鸟。所能理解的。信不信由你!谢谢大家!
至于MOS运放的偏执电流问题。其实MOS运放没有偏执电流问题。如果看作beta极大的三极管。那么偏执电流极小。但没有无限小。
差模电压和偏执电流,在动态过程中,是不可分割的。凡认识不到这样的。都是教科书的受害者。不限于中国人。信不信由你!谢谢大家!
偏执电流肯定是变化的。在动态过程中。稳定后可以近似看作,电流元一半除以beta。
呵呵。。你又wrong了!偏执电路对于三极管运放来说,就是偏执电流。是长尾电流元的一半除以beta。

网友D:
我大概懂了。
在另一个帖子里,我好奇“运放的不理想参数对于输出错误量贡献”的另一种计算方法。
我看了上面的帖子后,觉得不存在什么分歧,两种计算过程使用了两种模型,计算结果是相同的。

xukun977的方法A,另一种(我只会这种)为方法B。

对于input offset voltage对于output voltage error贡献的计算:
方法A:假设了OPA输入阻抗Rin无穷大,这是理想运放参数之一;
方法B:假设OPA增益A为无穷大;

对于input bias/leakage current对于output voltage error贡献的计算:

方法A:假设了源阻抗Rs无穷大,这没用任何理想运放参数,但不重要,just a trick,只是将理想参数从运放模型转移到了信号源上去使用;
方法B:假设OPA增益A为无穷大;

所以,这样看上去,方法B看上去使用起来是那样的亲民,你只要A无穷大就够了。

最后我提个疑问,
关于xukun老师对于input bias/leakage current的定义——“当输入开路时,要想输出电压为零,必须对运放的输入端加入偏置电流ibias-和ibias+,此偏置电流成分同上。即便对于FET输入级,也是成立的,不过变成珊极漏电流了。”

我先引用一下我在那个帖子里的贴图,如下:

我的问题是,如果图中节点Vo电压无解,那按照这个bias current定义,如何使输出电压等于0呢?!
所以我认为这个定义很可能存在问题。

不懂着电路之人,无资格写书的! 谢谢大家!信不信由你!
但它依然不知道这个电路之原理作用。
信不信由你!谢谢大家!如果不明白这个电路原理,以本大师只管点,你不是干这个的。你还没有入门!毫无疑问,x7虽然妄想写书。
模拟电路,真正的大师,像本大师这样的,必然很清晰地知道其原理和用途。虽然不知道,国外大师是怎么想的,但本质上,不可能与本大师不同。
你要是概念清晰,自然知道如何计算。信不信由你!谢谢大家!
从理论上说,你这个电流串联的电路,是不可能的。但现实中,确实可以的。因为电流元内阻有限。至于如何计算,这不是很难。

网友D:
我尊重xukun977,他在用技术语言在这个模拟技术板块发帖。
stlboost这个ID就知道吹NBA,反正我闲着没事就举报你(我可是有理有据的去诬陷你的)。
hey,拎酱油瓶子的说什么小学没毕业啥的,这跟技术毛关系没有。

谁自己也清楚。你是明白人吗? 本大师不厌其烦地介绍负反馈原理,请问,你现在知道,何谓负反馈了吗?
你恶毒攻击诬蔑本大师,其实,仅仅是证明你自己的无知而已! 本大师的发言,有目共睹,是谁受益匪浅,谁心里明白。谁依然不懂装懂,依然糊涂,
恶毒攻击和诬蔑本大师,本大师以本大师那无可争辩的事实,向你们证明了,本大师的技术水平之高,远在你们的理解范围之外。
凡是删除本大师题字的,肯定是心术不正的。信不信由你!谢谢大家1 而X7,magay,L6,Bug之类u,就是背后的邪恶组织。
只有不懂装懂的人,才善于使用技术预言。凡是善于用技术预言的,都是没有自己真实认知的。信不信由你,谢谢大家!
你故意捣乱,对你水平提高,也没任何好处。你可以知其然不知所以然,你也可以选择,本大师对于模拟电路的分析说明。
本大师必须指出过程书的错误,因为它们是在不懂装懂,误人子弟。只有本大师才能指出它们的错误。信不信由你!
对于正常人,本大师相信,以中国人值函数,它们无需说什么,本大师也无需它们感谢,本大师仅仅是希望,中国人能够真实理解模拟电路。
你自所以无理取闹,使因为,你无法理解本大师的理论。你宁可假装崇拜X7,也不认真学习本大师的教导,对你提供技术水平,没有任何好吃!
想知道模拟电路的精髓。除了本大师,无人能够给你正确答案。当然了,如果你真是个用心学习电路的人,你不可能不领会本大师的教导。

网友B:
老9表述要出问题了
1楼:  b),失调电流ios
           当输入开路时,要想输出电压为零,必须对运放的输入端加入偏置电流ibias-和ibias+,------
21楼:先给出偏置电流IB的定义:在特定条件下(温度,时间等),假设源阻抗为无穷大,当输出为零时所需的输入电流,即为IB.

你和xu7不仅是一或的,而且事实,在本大师的教导下,依然逆行你故,有错不改的。你们把教科书的错误,用你们自己的话说出拉,就是对的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尊重xukun977,他在用技术语言在这个模拟技术板块发帖。
stlboost这个ID就知道吹NBA,反正我闲着没事就举 ...

这位:

本是不想再在此回帖的,不过你提到了
拎酱油瓶子的说什么小学没毕业啥的,这跟技术毛关系没有。

就说几句。

那还真和“技术”有点关系。设想,如果一个对文字理解能力非常差的人怎么可能搞好技术。而若是故意所为,那就是RP问题了。具体看LZ的那段文字
想运放特性(输入阻抗无穷大,开环增益无穷大,等)所推到出来的,造成误会。

而最近两天有人因没弄清这个问题,大谈运放理想特性,跟我抬杠,自己没弄懂就算了,糊涂,难免概念不清,居然说我不懂数学,不懂语文,连RP都不行,是不是很搞笑???

如果LZ不提那些,那点玩意儿根本不值一提!

至于你对其所谓偏置电流“定义”的疑问,建议看一下我相关帖内的式子,只要令其中的那个电阻(R1)趋于无穷大即可。然后,看看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儿。

我强调“数学”不是没有根据的,这些都是由于数学基础差而导致的混乱。其实,欧姆定律其形式本身就是数学。离开数学,所谓的“科学”和“技术”啥都没有了!

最后说一下“拎酱油瓶子”,非常简单,不打酱油到此还能干啥?到此本就是看戏,顺便打点酱油....

网友A:
补充一点:

那个令输出为零的所谓“测量方法”看似很神奇,居然可以不考虑运放的开环增益。其实毫不奇怪,请看:

    Uo = A Upn

令Uo为零,尼玛A只要是非零,Upn必为零。就那么简单滴一个数学,神奇吗?

Upn=0-->IRF=0,等效输入失调电压=0,还不够神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9表述要出问题了
1楼:  b),失调电流ios
           当输入开路时,要想输出电压为零,必须对运放的输入 ...

欢迎纠错。
这里没问题的,对于基本的反向放大器(同向端无平衡电阻)的单端结构,只需考虑1个IB。而对于平衡差分结构,才要考虑ib-,ib+。本想接下来接着说这个的,没心情了。

自从某教授以来,有人总是喜欢用结果"误差"大小来判断结果正确与否,这是很搞笑的。
例如计算10/3=3.3可以,等于3.3333也可以,但是你要说1+1=2.1就难以理解了,尽管"误差"才5%。

如果你能出一本,指出国产教科书错误的书,那么本大师,还是支持的。你翻译错误的东西,以你错误的方式,在错误地说一遍,其依然是错误的。
以及不同的频率补偿。这些道理你懂吗? 既然不懂,你还觉得你有资格写书吗? 教科书都错误一大堆,你能找到几个?
与无需平衡电阻的理想运放比较,有平衡电阻的,开环频率特性,必定与理想不同。那么,不同频率特性,必定导致,不同动态相应
作为另一个测试题目,用来证明你是否有资格写书的。那么,Ib的平衡电阻,对于动态过程,是否有影响?对于运放的稳定性有否影响?
这些道理,你明白吗? 如果不懂,你有何资格写书? 你还不去闭门思过吗? 你还在等什么/
只有稳态时候,在考虑Ib的误差问题。即利用平衡电阻消除误差。那么差模放大倍数,开环的,也会存在误差,如果不大的话。
本大师再次重申。Ib和差模电压,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在动态过程是变化的。只是在稳定时候。才是稳定的。但很小。
年轻人。不要妄想什么写书了。你对于Ib还是没有理解。本大师昨天如此耐心细致的讲解,你难道一点也停泊进出?

网友A:
xukun977  Upn=0-->IRF=0,等效输入失调电压=0,还不够神奇?

够“神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够“神奇”的....

我顶楼已经说的很清楚了,非理想晕放模型图中,反向端进去是ib-,然后串Vos,然后经Rin到同向端,而且同时串RCM-到地。同向端并ib+和RCM+。
所以,Upn=0,导致整个电路都死了,什么都不用算了。

网友A:
所以,Upn=0,导致整个电路都死了,什么都不用算了。

那就是“神奇”至极了....

楼主:
只所以"神奇",根源在于:某人根本不懂"令输出电压为零"是什么意思。

给观众叙述下发生什么故事,初中生可以听懂:
一直流电压源U,两电阻R1.R2对其分压,得到输出Vo,根据初中物理,有

Vo=R2/(R1+R2)×U

现在令Vo=0,怎么操作?初中生都知道,简单地用一导线并联R2即可。
现在发生一件"神奇"的事了:根据上面等式,Vo=0,那么电压源U必然为零,可实际测试U几乎不变,这怎么回事啊???

俺用这个简单类比故事,来解答26楼神奇推导。

不好意思,你的“语文”、“数学”和《模拟电路》(至少是关于OPA)的认知真的是非常的差。虽然我都不愿意如此认为,但那是事实。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所以"神奇",根源在于:某人根本不懂"令输出电压为零"是什么意思。

给观众叙述下发生什么故事,初中生 ...

不扯了,实在是不在一个水平之上。撤!

网友B:
天天上演“扯”+“撤”,啥也看不到,疑类似资本市场上的“对敲”手法,结果是=零,害了跟风(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扯了,实在是不在一个水平之上。撤!

强烈同意逗号后这句话!!!
根据输出为零,能反推出输入为零,也不查看公式成立条件,我只能理解为这是卖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强烈同意逗号后这句话!!!
根据输出为零,能反推出输入为零,也不查看公式成立条件,我只能理解为这是 ...

再提醒一句,电路“分析”那是分而治之

其实,理解的不说都能理解;不理解的再说也是白搭。

这回真撤了,关于此再多扯实在是毫无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大概懂了。
在另一个帖子里,我好奇“运放的不理想参数对于输出错误量贡献”的另一种计算方法。
我看了上 ...

关于第1个A,B比较地方:
我上面推到可从来没说"无情大",只说了Rin远大于Rf,这可是两个概念。
比如Rf=1K,那么Rin可能大于100k就够了,具体取多少,看能容忍的误差。
但是若说100k是无情大,可能夸张了点。

网友D:
我觉得方法A和方法B,都需要使用理想参数,才能得到‘那理想的结果’,因为A和B都需要建立在‘某些极限条件’之上,它们只是无限接近真实。
我不认为哪种更高明。因为你们也没量化地说出“哪种方法使结果更准确”。
当然看上去是可以量化的,比如方法A假设阻抗无穷大,是1Gohm还是1Tohm还是多少,只要是个数值,那就能算出误差;方法B,同理,OPA增益A是1M还是1G,只要是个数值,那也能算出误差;
最后,还得在实践中评价,哪种方法容易操作,总不能仅在纸上玩吧。
下图是ADI文档MT-038中的测量方法:

网友D:
@stlboost生气了。
我昨晚发帖后反省了下,我不能举报他,他有表达的权利。

我好像明白那个bias的定义了,为电流源加入内阻,电压就可求解了。0 * ∞ = 0对吧。

我确实把远远大于‘A》B’理解成无穷大∞了,我也没想为什么,只是感觉是一样的,比如我把A/B -> ∞理解成A>>B,我数学也不灵,说不清。

本大师举报,L6,x7,mangay,Bug for a long time。但显然它们不管。它们只管举报这些人的人。
你也有举报的权利
你是一点不懂。0*无穷大,等于不定。你之所以说等于0。 说明你连小学都么有上过。 你起码的概念,都不懂! 本大师没有说错吧?
除非你能正确理解模拟电路。你才有资格,与本大师对话。但现在,你肯定无此资格。你还不承认吗?
你这春兰。在本大师面前。你之所以胆敢,出言不逊。是因为你无法理解,对你的教导。但凡能理解,也不可能是你这个不心虚的样子。

网友D:
@stlboost
‘0’不是‘->0’,不是无穷小,无穷小*无穷大等于不定,这可理解。
我还没理解你的模拟电路呢。

在模拟电路厘米,没有0,只有很小。你的很小*很大,依然是不定。

楼主:
晕死,帖子里到处都是stlboost评论,像蚂蝗一样拍都拍不掉。
像老抽这样,抓到理把子时就跟你讲理,抓不住就说你不懂语文,不懂数学,不懂电路。。。

这2位,难招待!

呵呵。。 这就叫删贴补成,十八米。符合客观规律。谁心术不正,谁遭到英国得到的。信不信由你。谢谢大家
关于“语文”、“数学”和“电路”,那还真没冤枉你。具体你自己仔细看其来龙去脉吧,好在相关帖子都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提醒一句,电路“分析”那是分而治之。

其实,理解的不说都能理解;不理解的再说也是白搭。

分而治之这个说法,我3年前在本论坛宣传了一段时间,当时我还给出了英文说法:divide and conquer
单单知道这个概念,是没用的,还必须掌握相应的计算技巧才行,否则沦位空谈。

如果是真懂“分而治之”,那就应该明白我前面说的Upn=0的含义(另一帖中早有说明),且知道其意义。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尊重xukun977,他在用技术语言在这个模拟技术板块发帖。
stlboost这个ID就知道吹NBA,反正我闲着没事就举 ...

顶一下,提倡你说的“用技术语言在这个模拟技术板块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