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方法] MOSFET驱动电路

楼主(2014-05-19):
请教大家图中的电路工作原理,还有稳压管的参数如何选取,有什么型号可以推荐吗?

楼主:
请问图中的稳压管用稳压值是12V的好,还是18V的好

网友A:
MOS管起开关作用;
输入24V:MOS管断开;
输入0V:MOS导通;

网友A:
简单点,就当作PNP的三极管来看;
稳压选12V作用吧,看下MOS的芯片资料,VGS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