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请大虾分析如图运放电路中Vout与Vin1,Vin2是什么关系?

楼主(2014-05-19):
请大虾分析如图运放电路中Vout与Vin1,Vin2是什么关系?

网友A:
如果Vin2开路,则Vout与Vin1,是跟随关系,放大倍数1。
但Vin2如果接有直流低阻源,那么Vout与Vin1就是同相放大,放大倍数接近2倍,精确表达为Vout=Vin1*(R11+R10+R9)/(R11+R10)
Vout与Vin是反向放大关系,放大倍数接近-1,精确表达Vout=-Vin2*R9/(R10+R11)
所以叠加起来有:Vout=Vin1*(R11+R10+R9)/(R11+R10)-Vin2*R9/(R10+R11)=(Vin1*(R11+R10+R9)-Vin2*R9)/(R10+R11)
如果忽略R11,R9=R10,那就是Vout=2*Vin1-Vin2
以上是直流。交流的话,Vin2有个滤波,3dB截至频率大概几百kHz。对于Vin1,由于有这个滤波因此几百kHz以后增益变成2。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Vin2开路,则Vout与Vin1,是跟随关系,放大倍数1。
但Vin2如果接有直流低阻源,那么Vout与Vin1就是同相 ...

vout与vin2的关系是不是写错了?
分母应该是加号吧?
这个电路,粗粗略点的计算公式,我觉得是:
vout=2*vin1-vin2/(r11*c12S+1)

网友A(点评):
谢谢指正,分母是加号,我去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Vin2开路,则Vout与Vin1,是跟随关系,放大倍数1。
但Vin2如果接有直流低阻源,那么Vout与Vin1就是同相 ...

多谢分析,清楚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vout与vin2的关系是不是写错了?
分母应该是加号吧?
这个电路,粗粗略点的计算公式,我觉得是:

有些迷惑 你的公式
vout=2*vin1-vin2/(r11*c12S+1)
是vout=2*vin1-vin2/(r11*c12*S+1)吗?
S是什么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些迷惑 你的公式
vout=2*vin1-vin2/(r11*c12S+1)
是vout=2*vin1-vin2/(r11*c12*S+1)吗?

s=jw
拉普拉斯算子。
没听说过这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s=jw
拉普拉斯算子。
没听说过这个吗?

嗯,多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