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方法]
无刷马达转矩问题

楼主:
只要能将换相期间非换相线的电流保持和换相前一样恒定就可以消除换相转矩脉动?

网友A(2014-05-20):
好像一个策略是转矩脉动补偿来着

网友B:
换相中的绕组电流变化比如会影响这个不换相的绕组,
还有电机绕组的因素, 所以没有这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相中的绕组电流变化比如会影响这个不换相的绕组,
还有电机绕组的因素, 所以没有这么简单. ...

什么意思,你说的有点乱阿,我看TI文档分析,转矩脉动发生在6步换相时,也就是说每60度电角度就会产生一次脉动,具体的说是转矩减小。所以换相时只要将PWM调为100%占空比这样能够加速得电相电流上升速度。最好使失电相的电流下降速率等于得电相电流上升速率。从而减小转矩脉动。我这样理解不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相中的绕组电流变化比如会影响这个不换相的绕组,
还有电机绕组的因素, 所以没有这么简单. ...

网友B:
上面的图是对的, 只是 图3 有些理论化了些, 图4 才接近实际情况.
对于 图4 纹波, 你觉得通过控制很容易去掉脉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的图是对的, 只是 图3 有些理论化了些, 图4 才接近实际情况.
对于 图4 纹波, 你觉得通过控制很容易去掉 ...

这个我觉得是技巧问题吧,只要懂得了原理,掌握技巧应该不难吧,我看市面上的无刷控制器很多都是8位机做的,比如STM8就有很多控制器在用。我看硬件电路也不是很复杂,8位机我认为软件方面顶多做做PID运算,不会再复杂了,不过看了资料很多都是论文讲的更是理论化,什么模糊控制,神经网络,更是觉得在实际工程上根本用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的图是对的, 只是 图3 有些理论化了些, 图4 才接近实际情况.
对于 图4 纹波, 你觉得通过控制很容易去掉 ...

图4是正弦波驱动情况下的转矩波形。

我这里我用梯形波就可以了。可是不知道怎么下手才能有效解决这个问题。

我现在是直接霍尔检测换相,PWM在换相期间也不做特殊处理,所以会有转矩脉动。

有什么简单易用的办法没有。以我目前的理解就是换相时将PWM占空比设置为100%,同时检测电流,直到电流达到设定最大值,然后恢复换相前PWM占空比。不知道这样行不行。我看市面上控制器出来的波形好像就是这么做出来的。

网友:
嘉兴禾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提供音频功放IC HT6808 6809 6818 6819 6871 6873 6879 6845,电机驱动IC HR3988 4985 3967 3979以及光通信IC TD2006 TD2016 联系电话:0573-82585565 QQ:793416125 王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