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不知道要买哪些东西,希望各位给个建议,谢谢!

楼主(2014-05-19):
刚开始接触avr单片机,想买块板子焊一焊,但不知道需要买哪些东西?芯片想用atmega16的,但与之配套的外设就不知道有什么了!!!希望各位能给个建议!!!感激不尽!!谢谢!!!
匿名
你的说说你要做什么 我才好给你建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说说你要做什么 我才好给你建议啊

我想先做一个最小系统开发板,先把基本功做好!!!然后是去参加学校的电赛。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想先做一个最小系统开发板,先把基本功做好!!!然后是去参加学校的电赛。 ...

买一个更省时间,更省力呢...

网友C:
晶振,电阻,二极管,电容,实验板,插脚座,还有一排针那个东西,按键,差不多这些够了

网友D(2014-08-24):
醒来才发现,一切都是一场梦

网友E:
外设的话,流水灯,按键,蜂鸣器,显示屏12864,1602,还可以加AD,加串口,232芯片,数码管,最小系统加外设,基本就这些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