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大家帮我看下这个二手SS-7804日本岩崎示波器怎么样?

楼主(2014-05-19):
我在淘宝里面找的,和卖家讲了下价,650不保修卖我一个。我买示波器主要是用来自己学习做实验用的。

下面是它的参数
SS-7804模拟示波器 40MHz 2CH CRT读出 日本岩崎
·商品简介:DC-40MHz, 2CH+外触发输入, 3踪
·光标测量功能
·垂直轴灵敏度为±2%
·输入端配置探头感应器(配備感应器的探头为选件)
·採用16KV加速电压CRT, 显示更为清晰及光亮
·电视触发功能, 同級中首创具有电视扫描线选择
·五位数字频率计
详细说明:
特点
·DC-40MHz, 2CH+外触发输入, 3踪
·光标测量功能
·垂直轴灵敏度为±2%
·输入端配置探头感应器(配備感应器的探头为选件)
·採用16KV加速电压CRT, 显示更为清晰及光亮
·电视触发功能, 同級中首创具有电视扫描线选择
·五位数字频率计 技术参数 荧幕显示 阴极射线管
六寸长型,内置刻度(8*10div,刻度照明)
加速电压 16Kv
垂直偏向系统 模式 CH1、CH2、CH3、ADD、ALT、CHOP
频率响应 5mV/div-5V/div DC-40MHz
灵敏度CH1、CH2 2mV/div-5V/div 11-step(1-2-5)2mV/div-5V/div(可调)
精确度 ±2%
频宽限制 无
上升时间 8.75ns
信号延迟 有
输入耦合 AC、DC、GND(交流偶合最底可用频率为4Hz)
输入RC:直接式 1MΩ±1.5%/20pF±3pF
输入RC:探头 10MΩ±3%/22pF±3pF
最大输入 直接输入:400V(DC+AC peak)用10:1探头:400V(DC+ACpeak)
极性选择 只供第二通道使用
A触发 触发源 CH1、CH2、CH3、LINE
耦合 AC、DC、HF-REJ、LF-REJ
电视触发 ODD、EVEN、BOTH、扫描线选择
最大输入电压 直接输入:400V(DC+AC peak)
垂直轴 操作通道 CH1、CH2、ADD
水平偏向系统 水平显示 A、X-Y
模式 AUTO、NORM、SINGLE
A扫描时间 最快范围 100ns/div
最慢范围 500ms/div
精确度A/B ±2%
放大 10倍
最快范围 10ns/div
精确度 ±3%
阻断时间 可调
CH2讯号输出(选件) DC-20MHz
外界Z轴输入(选件) 0.5Vp-p
校准器 波形 方波,1KHz±0.1%、0.6Vp-p±1%
CRT读出 数字读出 衰减范围、ADD、UNCAL、AC/DC/GND,垂直模式、CH2极性、A/B扫描模式,*10MAG、UNCAL、水平显示模式、hold off、触发耦合 、触发源、触发斜率(slope)、TV-field、TV-line
光标测量 ΔV(电压测量)、Δt(时间测量)、1/Δt(周期测量)
频率计 显示数位 5位数字,小数式
频率范围 2Hz-40MHz
精确度 ±0.01%
存储及重取

网友A:
挺好的。
不过40M低了点吧,还不如加点钱,买个新的普源100M;

搞模拟电路的,还是用模拟示波器适用.小信号低档的数字示波器没法看.

网友A:
:D
那就买一个,模拟40M的话,挺好了
也挺漂亮的;

网友B:
现在不少国产示波器也很好用,也不算贵。
数字示波器用起来要比老示波器方便很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现在不少国产示波器也很好用,也不算贵。
数字示波器用起来要比老示波器方便很多。 ...

:loveliness:
国产的普源还是不错的;
优利德,美立等示波器看着挺难看的,性能也不是很清楚;

网友C:
模拟示波器有时候比数字示波器跟好用。反应的波形更真实。

网友D:
LZ学习实验用应该够用了,等熟练了,再进高一些的不迟。岩菊示波器质量不错。

网友E:
楼主给个链接,我也去看看

网友F(2015-01-27):
挺好的 需要示波器等仪器仪表可以来我们西安安泰的官网看下 或许有你需要的 电话:029-88353093 * 安泰测试中国十大测试仪器服务商  * 中国最大示波器维修中心   * 西北最大安捷伦特约经销商   * Fluke西北最专业销售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