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请教一个P沟道MOSFET 电流方向问题

楼主(2014-05-20):
今天看一个双电源切换的电路,图中FDN306P为 P沟道MOSFET管,当只有BATTERY供电的时候,P沟道管应该导通,并且是输出电流的。
问题是:为什么P沟道管是D极接输入,S极接输出? 这样电流方向不是和寄生二极管方向相同,不是永远导通了吗?

网友A:
因为D和S之间还有个二极管。如果不用这个接法,会有电流从WALL ADAPTER流向电池,可能导致故障。

网友A:
PMOS的体二极管阳极在漏极,这个电路中它在WALL ADAPTER没电时会导通,有电时它不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D和S之间还有个二极管。如果不用这个接法,会有电流从WALL ADAPTER流向电池,可能导致故障。 ...

那就是说,如果没有WALL ADAPTER的话,电池向负载提供的电流都是通过mosfet的寄生二极管过去的,而不是从PN结过去的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就是说,如果没有WALL ADAPTER的话,电池向负载提供的电流都是通过mosfet的寄生二极管过去的,而不是从 ...

那个PMOS在电池供电的时候是导通的。

网友B:
它这样的接法,应该是在电池充电时,正向打开MOS管,当电池供电时,MOS管体二极管工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它这样的接法,应该是在电池充电时,正向打开MOS管,当电池供电时,MOS管体二极管工作。 ...

没有充电。LTC4412在电池供电时让MOS导通,降低电压损失。

网友C:
外接电源没接时,电池向负载供电,这时MOS是开通的,绝大部分电流都走MOS,而不走体二极管。外接电源接上时,MOS就关断了,且体二极管是反偏,所以不会有电流倒灌回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接电源没接时,电池向负载供电,这时MOS是开通的,绝大部分电流都走MOS,而不走体二极管。外接电源接上时 ...

Pmos管导通时候的电流不应该是从D极到S极吗?这样反着流也可以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Pmos管导通时候的电流不应该是从D极到S极吗?这样反着流也可以吗?

原则上那个“沟道”不分极性的,所以MOS做开关时,电流从D到S或S到D都可以。

网友D:
引用 楼主:
Pmos管导通时候的电流不应该是从D极到S极吗?这样反着流也可以吗?

完全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则上那个“沟道”不分极性的,所以MOS做开关时,电流从D到S或S到D都可以。 ...

多谢解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完全可以。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完全可以。

这个。。问个菜鸟问题,怎么结贴。。

网友E:
引用 楼主:
Pmos管导通时候的电流不应该是从D极到S极吗?这样反着流也可以吗?

怎么感觉你问的问题怪怪的。本来应该是从S流到D的吧?尽管它双向流没问题。

网友F:
亲!或许设计者就是在利用寄生二极管啊,对于MOS管,设计者可能是考虑到电流变大时,二极管的压降会增大,这样就很不好了,而此时MOS却正好能配合它解决这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