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USCI的UART模式

楼主(2014-05-20):
USCI串口通信用的寄存器是UCAxCTL 开头是UCAx
而网上资料UART通信用的是UxCTL  开始是Ux
USCI又是包括UART的
但是我的.h文件里面只有对UCAx寄存器的定义,没有Ux开头的
只有几个和UART模式相关的定义

网上的用UART代码是如何运行得了的呢?难道自己编一个头文件吗?
初学者求解答 谢谢

网友A:
网上的代码估计和你用的不是同一款msp430芯片。
另外,网上的代码最好只作为参考,而不是复制过来直接用。网上的代是网友无私奉献的,有很多没经过工程验证,是没有保障的。

网友B:
不同的MSP430芯片使用的寄存器是不一样的。
MSP430F149之类的芯片中,只具备两个UART串口(好像是这样吧),所以寄存器就是U1xxxx U2xxxx
而另外一些芯片中,串口属于USCI模块(不光包括UART,还包括SPI等),USCI分为A、B两类,每类又有几个,所以名称是像那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同的MSP430芯片使用的寄存器是不一样的。
MSP430F149之类的芯片中,只具备两个UART串口(好像是这样吧) ...

我把#include"msp430.h"输进去了 理论上包含了所有MSP430型号的头文件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把#include"msp430.h"输进去了 理论上包含了所有MSP430型号的头文件吧?

初学者最好不要用msp430.h,到官网下载对应的型号的例程参考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把#include"msp430.h"输进去了 理论上包含了所有MSP430型号的头文件吧?

是包括的,但是,它会根据你使用的MSP430型号来配置真正需要的头定义。
也就是说,如果你用的是MSP430F2xxx,它不会将MSP430F149所需要的头定义弄进来。

网友D:
这个参考下自带的程序代码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