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f104w 工作电流怎么可以减小

楼主(2014-05-20):
stc15f104w 工作电流怎么可以减小,datasheet说工作电流2-7ma左右,但是我的实际测量是7ma左右,请问在工作的模式下在哪里可以把电流降低;单片机io都是输入模式和准双向模式!

网友A:
如果允许,降低电源电压,进入休眠模式...

网友B:
你测的是不是包含外围电路了?
官方提供的数据只是mcu的。

网友C:
下拉能行不?

网友D:
进入STOP模式

网友E:
没事做时进入IDLE模式,用一个定时器中断做节拍,中断退出IDLE模式,我常用1ms,这样电流能降到2~3mA。

象STM32全速72MHZ运行也是30多mA,但是跑IDLE模式可以到10mA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测的是不是包含外围电路了?
官方提供的数据只是mcu的。

外围电路去掉的时候测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拉能行不?

差不多!变化不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差不多!变化不大

其实你是怎样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