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asySim设计大赛】+程控交直流高压源

楼主(2014-05-20):
:D
以下内容仅供参考(非原创,经典电路,很多书上都有),在实际使用中要进行大幅度优化。
:)
分享工程的链接地址:
http://easysim.21ic.com/simulator#335

程控交直流高压源电路如下图所示:

电路原理简单描述:
1、第一级运放起跟随作用(为了添加2个器件到MOUSE购物车加了一个这个);
2、R14,R15,R16组成反向放大作用,放大倍数为40倍(实际使用没有400K电阻,就2个串了下);
     输入交直流均可放大,C2起低通滤波和相位补偿作用;
     D3,D4起保护运放的同相端,实际使用最好选择低漏电流的二极管,黑色的那种,有1PA的好像;
3、C1主要用于防止自激振荡,补偿相位作用,R13取值等于10K(R14)和400K(R15+R16)并联;
4、R1、R7、Q2、Q5等,要输出+-的高压,起电平转换控制用;
     R9具有保护Q5的作用;
5、高压驱动输出,有Q1,Q2,Q5,Q6等组成,先由Q2好Q5进行电平转换;
     Q3,Q4,R12,R16等起输出过流保护作用;
    I=VBE/R12;
6、R8作为电路的负载用,C3,C4起输出滤波作用

添加了2个仿真测试点:

输入信号源测试点:

输出测试点:

输入信号源设置:

仿真运行模拟界面设置:

仿真结果如下图,黑色的为+-2V的交流信号源,蓝色的为输出+-80V的交流信号(顶部稍微有点失真):

BOM表如下图所示:

购物车如下图所示,就添加了两器件:

网友A:
不觉明利,楼主QQ有吗,请教一下怎么玩这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觉明利,楼主QQ有吗,请教一下怎么玩这东西?

看版面的上面介绍,有说明怎么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