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view数据库链接之绝对路径和相对路径

楼主(2014-05-20):
绝对路径:是从盘符开始的路径,形如 C:\windows\system32\cmd.exe

楼主:
相对路径:是从当前路径开始的路径,假如当前路径为C:\windows 要描述上述路径,只需输入system32\cmd.exe实际上,严格的相对路径写法应为
.\system32\cmd.exe

楼主:
    其中,.表示当前路径,在通道情况下可以省略,只有在特殊的情况下不能省略。假如当前路径为c:\program files要调用上述命令,则需要输入..\windows\system32\cmd.exe其中,..为父目录。
    当前路径如果为c:\program files\common files则需要输入..\..\windows\system32\cmd.exe

楼主:
    还有一种不包含盘符的特殊绝对路径,形如\windows\system32\cmd.exe无论当前路径是什么,会自动地从当前盘的根目录开始查找指定的程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中,.表示当前路径,在通道情况下可以省略,只有在特殊的情况下不能省略。假如当前路径为c:\program  ...

看看的了,很不错的啊

网友B:
绝对路径与相对路径的介绍很详细的

网友C:
该知识比较基础的,学习的了

网友D:
相对路径与绝对路径的用法根据实际情况来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