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做过PCI采集卡,请教

楼主(2014-05-20):
(无正文)

网友A:
你是要买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是要买吗

你是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要买吗

没看我后面写的是求教吗呵呵。。。技术难点咨询

网友C:
问题应该详细描述。

网友D:
半个月前刚刚画了一块 PCI 2.2的采集卡,跑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题应该详细描述。

目前还没开始施工,我是怕遇到问题不会,随意提前找人备着呵呵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目前还没开始施工,我是怕遇到问题不会,随意提前找人备着呵呵

未雨绸缪,你太牛了!

网友D:
硬件:弄清楚版本,接口,总线信号电平(5V / 3.3V),端口分组类型
软件:驱动

网友D:
呵呵,PCI-E的时钟是2500MHz 多管道传输 很难玩的动

网友E:
沁恒有PCI/PCI-E桥,且有DEMO PCB。

网友D:
PCI2.2的主板很难找, 服务器上才有, 普通PC只有PCI2.0, 32位, TTL电平(5V), 郁闷吧, FPGA是3.3V的IO,找双向电平转换器, 差点没被搞疯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沁恒有PCI/PCI-E桥,且有DEMO PCB。

:D
我都用过

楼主:
PCI9054貌似是2.2版本吧,怎么看版本呢?关键还有个FPGA,要我命,我都没接触过FPGA

网友F:
引用 楼主:
PCI9054貌似是2.2版本吧,怎么看版本呢?关键还有个FPGA,要我命,我都没接触过FPGA ...

你用专用芯片的话,资料还会蛮多的;
建议TAOBAO上买块板子,这样进展快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用专用芯片的话,资料还会蛮多的;
建议TAOBAO上买块板子,这样进展快点;
...

我手上是有个开发板,不过只是板子,器件要我自己焊接,调试。。。。。。。晕了,感觉资料也不全,我现在还没搞清楚呢。正处于晕乎状态。慢慢弄吧,有问题再问你们。

网友G:
PCI总线都淘汰了。北桥芯片已经不包含PCI总线控制器了。现在我们的数据采集产品也都升级到pci-e了。当然CPCI和PXI的还在。

网友H:
有以太网/usb干嘛要弄这个

网友D:
以太网或USB的采集卡,成本和稳定性都不见得比PCI有优势

网友I:
首先学Verilog,然后找现成的实例,网上一大把。我也是刚开始学,1个月就可以搞定的。要不你就买IP核,要不你就用PCI9054这一些芯片;我们是用的IP核,很方便,只需稍微一改就能实现。

楼主:
我表示看不懂你们在说什么?下一步我要调试,fpga我是空白,不过貌似有现成的调试软件,什么fpga配置,pci配置,我也搞不清,大神们谁能告诉我详细点的调试过程

楼主:
我插到电脑上卡槽里,用SDK软件看,没有发现PCI板卡。。。怎么检查呢,只焊接了PCI9054和EEPROM及外围的电阻电容呀

网友D:
怎么也得先配一个ID,向系统申请内存地址什么的吧

楼主:
这上面说的先识别到那个图标,然后导入配置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