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R测量范围,求教。

楼主(2014-05-20):
问一个有点初级问题:TH1822C / U1733C   LCR 表。
L:  0.000uH ~ 1000.0H
也就是 最低分辨率0.001uH, 1nH.
这里意思可以测量 1nH的小电感?  想用它测试10nH+ 电感可以不?

网友A:
测不了1n,10n也测不准。

网友B:
可以测,但不准

网友C:
可以测,但是不准.别说和标准对比,就是和自己比,这一次和下一次测量都会不同.这个对夹具,对电路等等都是考验.

网友D:
测出来的误差可能会比较大;
你要测的L也太小了

楼主:
不是为了测试RF 模块用的电感嘛。。。哎。。。
下面的图片是本机测量一个3.9nH的贴片电感,可以看出是有一定误差的,但同样的电感用BK886电桥测试结果却是12nH,比较离谱。

LC301看样子,作者很用心嘛。。。呵呵。

网友E:
你跟我碰到了相同的问题

网友F:
去仔细看看说明书,应该是分档的,每档有不同的精度。

楼主(2014-06-20):
引用 网友E:
你跟我碰到了相同的问题

解决了没有呀,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