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EMWIN中串口调试问题

楼主:
在没有使用EMWIN时调试USART时能正常收发。
但是加入EMWIN时却不行。收发都是乱码。
下面是USART 没有使用EMWIN的程序。
请各位帮我在EMWIN中测试一下,看是不是也是不对。谢谢。

(emwin 中只用EDIT)。一个发送。一个接收。

网友A(2014-05-20):
那示波器看下,是发的比特率不对;
还是发的数据不对;

楼主:
开始使用的是USART1 ,发现STM32F429-DIS板中被占用了。后来就改成USART6 的PG14和PG9 。但是仍然不正确。。
但是奇怪的是:如果我不用EMWIN做界面。只用到LCD程序显示时,收,发的数据都是正确的。
printf("012ABCabc");  在上位机中串口调试助手显示正确:012ABCabc
加入EMWIN后。用一个按键做触发:printf("012ABCabc");     在上位机中串口调试助手显示不正确:
70 71 72 81 82 83 C1 C2 C3 (16进制)  字符是:pqb亗兞旅

不知问题所在。

网友B(2015-01-12):
lz解决了吗?我也遇到类似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