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788+7寸屏刷屏速度测试

楼主:
原来是从SD卡读图片,然后直接刷到屏幕上的,速度一般。
后来改为从SD卡读图片到SDRAM,然后再从SDRAM刷屏,速度快多了。
下面是刷屏视频:

网友A(2014-05-20):
没有使用帧同步?看起来有闪屏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使用帧同步?看起来有闪屏现象。

实际显示不闪的。那个闪应该是电脑摄像头的问题,有自动对焦功能

楼主:
顶起:lol:lol:lol

楼主:
买开发板有USB协议教程!

楼主:
用LPC1788的人越来越多了

楼主(2014-06-21):
200多浏览了,顶起

楼主:
已经弄好了LPC1788+7寸屏的emwin例程

楼主(2014-07-26):
屠龙LPC1788开发板+7寸屏 图片:

网友B:
以前用7寸屏在LPC1788利用emWIN做开发的时候,老是在触屏操作或者动画时屏幕部分图标出现错乱现象,最后调整EMC读写SDRAM时钟到120Mhz就好了。

网友C:
看起来速度还不错啊

楼主(2014-09-12):
引用 网友C:
看起来速度还不错啊

速度绝对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用7寸屏在LPC1788利用emWIN做开发的时候,老是在触屏操作或者动画时屏幕部分图标出现错乱现象,最后调 ...

还没出现过这种现象,多谢分享经验。

网友D(2015-06-30):
看看效果怎么样

网友D:
哪有视频?

网友E(2015-08-03):
请教大侠,我也是用LPC1788 EMWIN,7寸屏,刷屏很慢啊,我测试,用底层画点函数画一屏幕纯色,需要大约500ms,显示一张bmp需要大概3s,显示一张jpeg需要大约7s,这速度肯定是不能接受的,底层函数我没法再优化了,不知道你是怎么做到那么快的,求赐教啊

网友F:
如果能分享一下实现方法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