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线包

楼主(2014-05-20):
现在生产的时候需要将板卡上2个点短接,但是成品机器却不需要短接
我们现在用的是跳线包,但是跳线包还需要我们手动焊接上,且跳线包太高,我们还要将接头剪断,操作起来比较麻烦
有没有较好的方法解决这个问题呢
起先想到贴片开关,但是很多开关要么个头太大,要么温度等级不够
有相关经验的介绍下
谢谢了先

网友A:
产品设计的时候要考虑这种情况。设计时可以预留短接位置,需要时直接用焊锡短接

网友B:
如果没有预留,可以借助测试台压接的方式提供临时短路。

网友C:
放个0603的器件,生产的时候 探针 顶着 短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放个0603的器件,生产的时候 探针 顶着 短路

这个办法好

楼主:
现在就是放的0603的电阻,主要是做高低温测试,没办法把手伸到高低温箱开关机,想要个上电就开机的办法,目前先焊接上电阻,一切测试通过后再取下。一方面生产比较麻烦,另外测试好的机器再动电烙铁老板心里始终有个疙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