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SP430FR57XX里面的PxSEL0,PxSEL1寄存器配置问题

楼主(2014-05-20):
最近使用FR572X做产品,但是看到PxSEL0,PxSEL1的配置不明白了,手册里面说PxSEL0,PxSEL1分别可以设置Primary module function,Secondary module function,Tertiary module function,但是具体哪个功能属于Primary,哪个属于Secondary等都没有说清楚。不知道怎么设置。

网友A:
请查阅相应器件数据手册(不是Family User's Guide)的Input/Output Schematics章节,有详细的各个IO的配置选项列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查阅相应器件数据手册(不是Family User's Guide)的Input/Output Schematics章节,有详细的各个IO的配置 ...

网友C:
二楼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查阅相应器件数据手册(不是Family User's Guide)的Input/Output Schematics章节,有详细的各个IO的配置 ...

谢谢!按照你的说法重新下载了一个器件手册果然发现里面有详细的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