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单片机输入边沿定时捕获模式不可以捕获脉冲吗

楼主(2014-05-20):
我要测量脉冲的宽度,用单片机边沿定时捕获方法,被老师否决了,老师说利用单片机时间差测量脉冲宽度只能用计数不能用定时。。。怎么破

网友A:
定时不是不行,只是不好,有误差

网友B:
用计数器就行啊

网友C:
不知道是什么单片机?
从理论上讲, 如果双边沿都可以触发, 我觉得是可行的, 而且是精度最高, 电路最简单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