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级联2个595驱动数码管显示不正常

楼主(2014-05-20):
while(1)
        {
           PORTC=adc_rst;
           s_ms(3000);
           run_cnt++;
           if(run_cnt>30000)
           {
                     run_cnt=0;
                  PORTG^=BIT(4);
           }
           switch(k)
           {
                 case 0x80:
                {
                          timp=0xc0;
                }
                break;
                case 0x40:
                {
                          timp=0xf9;
                }
                break;
                case 0x20:
                {
                          timp=0xa4;
                }
                break;
                case 0x10:
                {
                          timp=0xb0;
                }
                break;
                case 0x08:
                {
                          timp=0x99;
                }
                break;
                case 0x04:
                {
                          timp=0x92;
                }
                break;
                case 0x02:
                {
                          timp=0x82;
                }
                break;
                case 0x01:
                {
                          timp=0xf8;
                }
                break;
           }
           shift_out(k,timp);  //595移位输出
           k<<=1;              //k =位选
           if(k==0)
           {
                     k=1;
           }
        }
} //ENDmain
只显示6个数字4,其它2位不显示
用MEGA128
用STC89C52驱动正常;

网友A:
带 2 个 595, 其实用 AVR 的 SPI 外设来带, 非常简单. 因为硬件直接支持 595 的控制.
我曾经带 3 个 595, 直接写寄存器就是了, 验证一下时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 2 个 595, 其实用 AVR 的 SPI 外设来带, 非常简单. 因为硬件直接支持 595 的控制.
我曾经带 3 个 595,  ...

595好像不是SPI接口...

网友A:
哦, 你的是什么 595?
如果是 74HC595, 那就不用怀疑, 我已经实现并在使用了.

网友B:
595可以直接用spi驱

楼主:
引用 网友B:
595可以直接用spi驱
SPI 接口怎么接595呢

MOSI 接 595-DATA
CLK  接 595-CLK
???  接 595-SCLK  ?

网友B:
引用 楼主:
SPI 接口怎么接595呢

MOSI 接 595-DATA

http://wenku.baidu.com/view/ab1021ecb8f67c1cfad6b8fa.html

网友C:
MOSI 接 595-DATA
CLK  接 595-CLK
SS  接 595-SCLK
楼主时序不对;最简单的就是直接使用SPI也可以去网上参考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