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F4在IAR平台下,在SRAM存储器中定位变量的一种方法。

楼主(2014-05-20):
F4有多个SRAM块。
下面方法用在IAR平台下,
可以把任意变量定位到 SRAM 中的任意地址上(也许说得有点绝对),
而不必修改 icf 文件(除非出现容量冲突)。
但是,如果批量定位,估计还是要修改 icf 。
提醒一下:CCM存储器,不能被DMA访问!

IAR平台的帮助文件里有介绍,如下图,把 #program 语句加在程序中、变量定义之前的位置,就可以了:

我个人的例子:

编译之后,查map文件,目的达到,成功:

网友A:
看手册的都是高手

网友B(2014-10-28):
如果在keil怎么定义?

网友C(2014-12-23):
引用 网友B:
如果在keil怎么定义?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71014
u32 testsram[250000] __attribute__((at(0X68000000)));//测试用数组
原子的一篇**

网友D:
涨姿势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看手册的都是高手

还有人不看手册的吗:o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还有人不看手册的吗

看手册还有不同档次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看手册还有不同档次呢

这个怎么区分呀?

网友:
这是看编译器手册啊!以前看了一下,不明白上面说的该如何使用。楼主牛!!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这个怎么区分呀?

芯片都知道看手册.但是看编译环境手册的人就少多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芯片都知道看手册.但是看编译环境手册的人就少多了

哦哦 明白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