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帮忙,关于使用AD745JR(一个运放)的问题

楼主(2014-05-20):
问题一:使用AD745JR芯片,连接外围电路,接入电源正负12V,发热(烫手),不接入外围电路、,直接接入电源,同样发热。请问是不是芯片有问题?
问题二:我要做一个差分电容传感器的测量电路,用AD745JR做一个电荷放大器(用于电容转电压信号),设计电路如下图所示,请大家帮忙看看,有没有需要修改的参数?      万分感谢!!!

网友A:
哥们,仔细看看,是不是正负电源接反了

网友B:
自激了吧,反相端的电容,有可能自激,中间加一个电阻,在C1与反相端加一个K级电阻,试试.

看来你是明白人! 要是换上L6,mabyaz,X7,之流,不定怎么误导和错误呢!信不信由你!谢谢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哥们,仔细看看,是不是正负电源接反了

这个问题在实际调试时已经改过了,仿真时电路电源接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激了吧,反相端的电容,有可能自激,中间加一个电阻,在C1与反相端加一个K级电阻,试试. ...

好的,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