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3~4路HDMI信号,需要切换到其中的一路,需要什么IC

楼主(2014-05-20):
麻烦懂得的大虾,介绍一款IC
有3~4路HDMI信号,需要切换到其中的一路,需要什么IC

网友A:
到TI的网站上查下有没有合适的

网友B:
HDMI的视频通道有4对差分线,频率150MHz左右,用8通道的500MHz模拟开关应该可以搞定,侦测端口用逻辑芯片。好大一坨:dizzy:

网友C:
Silicon Image(矽映电子科技)有这类HDMI 的芯片,SIL9533,这个芯片是3输入口,1输出的,支持4K*2K分辨率,ITE (台湾联阳)好像也有,可以找找她们的代理商

网友D(2014-08-29):
Pericom(美国百利通),PI3HDMI301:3进1出,HDMI1.3    PI3HDMI1310-A;3进1出,HDMI1.4,4K*2K,有问题可以电话咨询,周R 13632902660

网友E:
AD7663模拟开关
匿名
推荐一颗ADV7627 5:1 ,有事加我794843349 Peter

网友F(2014-12-05):
PS331 3切1的,silicon image有4切1的,不能用普通模拟开关,HDMI切换还有涉及到HPD,EDID等的控制,需要软件配合

网友G(2015-03-19):
HDMI转LVDS::LCD主控芯片,支持HDMI1.4,
4Kx2K输入,VGA输入,Dual-mode输入,8-vit video ADC, Scaler,4路LVDS输出,支持4Kx2K
液晶显示屏,同时支持多路音频输出。用于台式机显示器,电视,车载显示等。
很多厂商对MST 的产品都很气愤主要是支持不到位,看不上小客户,最致命的是价格高的离谱 ,我们的价格真是没的说!国内没几家能做的出来!
众鑫微欢迎我们国人支持国货!  杜加才13714106897,Q3491737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