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总结】+LED电源Surge 那点事

楼主(2014-05-20):
近来一直在做一款LED电源的浪涌电压改善工作,中间发现不少东西,特地分享下
  1.最常见的可能就是加入Varistor(大家称呼不一,有人叫突波吸收器,有人叫压敏电阻)
  2.下来可能就是常见的RCD吸收电路,并入母线,吸收浪涌电压。
  重点来了:
  3. 仔细研究驱动IC,可以通过加入前馈电路,使浪涌电压到来时,使驱动信号关掉,从而减小产生的雪崩电流(前提是管子的耐压值要足以承受Surge到来时的母线电压)
  4.  同样的道理。有些IC具有PFC的功能,可以利用钳位电路,计算最大输入电压时的母线电压采样值,然后选取合适的电阻值分压钳位,当Surge电压到来时,这样输入母线电压采样就被钳住,不会采样到大的电压,从而不会促使电流跟随,从而减小Surge到来时管子的开通时间,减小雪崩电流。
  5. 可以根据驱动IC的具体工作原理,适当的调整变压器的规格,提高工作频率,变相减少单次脉冲电流,从而减小雪崩时的电流

以上可能文字描述不够清楚,但是限于整改产品的保密性,不能提供详细的解释资料,大家理解。如果对表述有不太明白的,可私信联系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lol图片还可以这么发呀,哈哈

网友A:
说的不错,给楼主顶起!

楼主:
大家互相学习

楼主:
咋么都看看,回复下经验,大家交流学习,或者指出不足也行啊

网友C:
最好有个原理图看看,用RCD与用压敏电阻的效果哪一个会更好?对于单级PFC电路来讲。

网友D:
利用钳位电路,计算最大输入电压时的母线电压采样值,然后选取合适的电阻值分压钳位,当Surge电压到来时,这样输入母线电压采样就被钳住,不会采样到大的电压,从而不会促使电流跟随,从而减小Surge到来时管子的开通时间,减小雪崩电流

网友D:
引用 网友B:

:L,都是高手的,我还以为是啥分享的资料的呢

网友D:
“压敏电阻"是在一定电流电压范围内电阻值随电压而变,或者是说"电阻值对电压敏感"的阻器。英文名称叫“Voltage Dependent Resistor”简写为“VDR”, 或者叫做“Varistor"。压敏电阻器的电阻体材料是半导体,所以它是半导体电阻器的一个品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有个原理图看看,用RCD与用压敏电阻的效果哪一个会更好?对于单级PFC电路来讲。 ...

那得看你用的压敏电阻的规格和RCD电路中C的大小 ,实际测试比对比较有意义,。因为还会涉及到安规,体积等因素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利用钳位电路,计算最大输入电压时的母线电压采样值,然后选取合适的电阻值分压钳位,当Surge电压到来时, ...

是的,但是因为 Surge到来时,管子没有采样到,不会有Duty的变化,但是它仍然会经过MOS管,所以还得看管子的耐压值和雪崩电流的匹配程度

网友E:
说的非常有条理的,借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