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延时电路

楼主(2014-05-20):
大致描述:
1、系统上电一定时间(这个一定时间在0.1秒到1秒之间即可,不用可调,固定时间即可)后,输出恒为低;
2、系统电源为5V。
求高人帮忙提供一个靠谱的电路,占用空间越小越好。
改版时把输出控制电路顺手给删了,只能想办法在背面补救一下了,吐血。

网友A:
电阻+电容充电就可以了

网友B:
楼上正解,而且很简单,时间也可以控制

网友C:
电阻电容的话要注意重复上电的问题。记得加一个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