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 急求!节省ROM的方法

楼主(2014-05-20):
大家有没有节省ROM的方法,程序放不下了,改大一点的芯片又要重新划板,我用的是HT-ID3000编译器不是keil。因为是合泰HT的芯片
匿名
你问的是内存还是什么,ROM是FW,软件版本啊。。如果是内存,你可以把不常用软件卸载掉

网友A:
优化代码。

网友B:
一点点地看,有些初始化是没有必要的,重复用的要多调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问的是内存还是什么,ROM是FW,软件版本啊。。如果是内存,你可以把不常用软件卸载掉 ...

单片机程序存储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优化代码。

优化中啊,求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点点地看,有些初始化是没有必要的,重复用的要多调函数

有3~4条语句有重复用到,但是次数不多,而且语句少,需要函数化吗?

网友D:
没用过这个软件。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用过这个软件。帮顶

关键怎样节省,求大神指导

网友E:
这个只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比如:把重复的工作做成函数,把查表类操作放到外设存贮器等都是可以省出不少空间的。另外,不同的语句生成的程序长度也是不一样的。

网友F:
经验,
另外,当优化到一定程度就不能再优化

网友G:
你用的是汇编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用的是汇编的嘛

不是用汇编,所以才求方法

楼主:
除了这些方法不知道有没有别的

1、选择合适的算法和数据结构
       应该熟悉算法语言,知道各种算法的优缺点,具体资料请参见相应的参考资料,有很多计算机书籍上都有介绍。将比较慢的顺序查找法用较快的二分查找或乱序查找法代替,插入排序或冒泡排序法用快速排序、合并排序或根排序代替,都可以大大提高程序执行的效率。.选择一种合适的数据结构也很重要,比如你在一堆随机存放的数中使用了大量的插入和删除指令,那使用链表要快得多。数组与指针语句具有十分紧密的关系,一般来说,指针比较灵活简洁,而数组则比较直观,容易理解。对于大部分的编译器,使用指针比使用数组生成的代码更短,执行效率更高。但是在Keil中则相反,使用数组比使用的指针生成的代码更短。。

3、使用尽量小的数据类型
       能够使用字符型(char)定义的变量,就不要使用整型(int)变量来定义;能够使用整型变量定义的变量就不要用长整型(long int),能不使用浮点型(float)变量就不要使用浮点型变量。当然,在定义变量后不要超过变量的作用范围,如果超过变量的范围赋值,C编译器并不报错,但程序运行结果却错了,而且这样的错误很难发现。
       在ICCAVR中,可以在Options中设定使用printf参数,尽量使用基本型参数(%c、%d、%x、%X、%u和%s格式说明符),少用长整型参数(%ld、%lu、%lx和%lX格式说明符),至于浮点型的参数(%f)则尽量不要使用,其它C编译器也一样。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使用%f参数,会使生成的代码的数量增加很多,执行速度降低。
4、使用自加、自减指令
       通常使用自加、自减指令和复合赋值表达式(如a-=1及a+=1等)都能够生成高质量的程序代码,编译器通常都能够生成inc和dec之类的指令,而使用a=a+1或a=a-1之类的指令,有很多C编译器都会生成二到三个字节的指令。在AVR单片适用的ICCAVR、GCCAVR、IAR等C编译器以上几种书写方式生成的代码是一样的,也能够生成高质量的inc和dec之类的的代码。
5、减少运算的强度
       可以使用运算量小但功能相同的表达式替换原来复杂的的表达式。如下:
(1)、求余运算。
         a=a%8;
可以改为:
         a=a&7;

说明:位操作只需一个指令周期即可完成,而大部分的C编译器的“%”运算均是调用子程序来完成,代码长、执行速度慢。通常,只要求是求2n方的余数,均可使用位操作的方法来代替。
(2)、平方运算
         a=pow(a,2.0);
可以改为:
         a=a*a;

说明:在有内置硬件乘法器的单片机中(如51系列),乘法运算比求平方运算快得多,因为浮点数的求平方是通过调用子程序来实现的,在自带硬件乘法器的AVR单片机中,如ATMega163中,乘法运算只需2个时钟周期就可以完成。既使是在没有内置硬件乘法器的AVR单片机中,乘法运算的子程序比平方运算的子程序代码短,执行速度快。

如果是求3次方,如:
         a=pow(a,3.0);
更改为:
         a=a*a*a;
则效率的改善更明显。
(3)、用移位实现乘除法运算
         a=a*4;
         b=b/4;
可以改为:
         a=a<<2;
         b=b>>2;

说明:通常如果需要乘以或除以2n,都可以用移位的方法代替。在ICCAVR中,如果乘以2n,都可以生成左移的代码,而乘以其它的整数或除以任何数,均调用乘除法子程序。用移位的方法得到代码比调用乘除法子程序生成的代码效率高。实际上,只要是乘以或除以一个整数,均可以用移位的方法得到结果,如:
         a=a*9
可以改为:
         a=(a<<3)+a
6、循环
(1)、循环语
       对于一些不需要循环变量参加运算的任务可以把它们放到循环外面,这里的任务包括表达式、函数的调用、指针运算、数组访问等,应该将没有必要执行多次的操作全部集合在一起,放到一个init的初始化程序中进行。

(2)、延时函数:
通常使用的延时函数均采用自加的形式:
         void delay (void)
         {
unsigned int i;
         for (i=0;i<1000;i++)
         ;
         }
将其改为自减延时函数:
         void delay (void)
         {
unsigned int i;
             for (i=1000;i>0;i--)
         ;
         }

       两个函数的延时效果相似,但几乎所有的C编译对后一种函数生成的代码均比前一种代码少1~3个字节,因为几乎所有的MCU均有为0转移的指令,采用后一种方式能够生成这类指令。在使用while循环时也一样,使用自减指令控制循环会比使用自加指令控制循环生成的代码更少1~3个字母。但是在循环中有通过循环变量“i”读写数组的指令时,使用预减循环时有可能使数组超界,要引起注意。
(3)while循环和do…while循环
用while循环时有以下两种循环形式:
unsigned int i;
         i=0;
         while (i<1000)
         {
             i++;
        //用户程序
         }
或:
unsigned int i;
         i=1000;
         do
         i--;
         //用户程序
         while (i>0);
       在这两种循环中,使用do…while循环编译后生成的代码的长度短于while循环。
7、查表
       在程序中一般不进行非常复杂的运算,如浮点数的乘除及开方等,以及一些复杂的数学模型的插补运算,对这些即消耗时间又消费资源的运算,应尽量使用查表的方式,并且将数据表置于程序存储区。如果直接生成所需的表比较困难,也尽量在启了,减少了程序执行过程中重复计算的工作量。
8、其它
比如使用在线汇编及将字符串和一些常量保存在程序存储器中,均有利于优化
嵌入式实时程序设计中C/C++代码的优化
1 引言
      计算机技术和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的今天,计算机和计算机技术大量应用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嵌入式计算机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嵌入式计算机是指完成一种或多种特定功能的计算机系统,是软硬件的紧密结合体。具有软件代码小、高度自动化、响应速度快等特点。 特别适合于要求实时和多任务的应用体系。嵌入式实时系统是目前蓬勃发展的行业之一。       但是,实时嵌入式系统的特点使得其软件受时间和空间的严格限制,加上运行环境复杂,使得嵌入式系统软件的开发变得异常困难。 为了设计一个满足功能、性能和死线要求的系统,为了开发出安全可靠的高性能嵌入式系统,开发语言的选择十分重要。
2 嵌入式实时程序设计中语言的选择

随着嵌入式系统应用范围的不断扩大和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RTOS(Real Time Operating System)的广泛使用,高级语言编程已是嵌入式系统设计的必然趋势。因为汇编语言和具体的微处理器的硬件结构密切相关,移植性较差,既不宜在复杂系统中使用,又不便于实现软件重用;而高级语言具有良好的通用性和丰富的软件支持,便于推广、易于维护,因此高级语言编程具有许多优势。目前,在嵌入式系统开发过程中使用的语言种类很多,但仅有少数几种语言得到了比较广泛的应用。其中C和C++是应用最广泛的。C++在支持现代软件工程、 OOP(Object Oriented Programming,面向对象的程序设计)、结构化等方面对C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进,但在程序代码容量、执行速度、 程序复杂程度等方面比C语言程序性能差一些。由于C语言既有低级语言的直接控制硬件的能力,又有高级语言的灵活性,是目前在嵌入式系统中应用最广泛的编程语言。随着网络技术和嵌入式技术的不断发展,Java的应用也得到广泛应用。
3 C/C++代码在实时程序设计中的优化

虽然使软件正确是一个工程合乎逻辑的最后一个步骤,但是在嵌入式的系统开发中,情况并不总是这样的。出于对低价产品的需求, 硬件的设计者需要提供刚好足够的存储器和完成工作的处理能力。所以在嵌入式软件设计的最后一个阶段则变成了对代码的优化。
现代的C和C++编译器都提供了一定程度上的代码优化。然而,大部分由编译器执行的优化仅涉及执行速度和代码大小的一个平衡。你的程序能够变得更快或者更小,但是不可能又变快又变小。经过本人在嵌入式系统设计和实现过程中实践,下面介绍几种简单且行之有效的C/C++代码的优化方法。
      (1) Inline函数
      在C++中,关键字Inline可以被加入到任何函数的声明中。这个关键字请求编译器用函数内部的代码替换所有对于指出的函数的调用。 这样做在两个方面快于函数调用。这样做在两个方面快于函数调用:第一,省去了调用指令需要的执行时间;第二,省去了传递变元和传递过程需要的时间。但是使用这种方法在优化程序速度的同时,程序长度变大了,因此需要更多的ROM。使用这种优化在Inline函数频繁调用并且只包含几行代码的时候是最有效的。
      (2)用指针代替数组
      在许多种情况下,可以用指针运算代替数组索引,这样做常常能产生又快又短的代码。与数组索引相比,指针一般能使代码速度更快,占用空间更少。使用多维数组时差异更明显。下面的代码作用是相同的,但是效率不一样。
      数组索引                  指针运算
      For(;;){                  p=array
      A=array[t++];             for(;;){
                                   a=*(p++);
      ......                      ......
      }                         }
      指针方法的优点是,array的地址每次装入地址p后,在每次循环中只需对p增量操作。在数组索引方法中,每次循环中都必须进行基于t值求数组下标的复杂运算。
      (3)不定义不使用的返回值
      function函数定义并不知道函数返回值是否被使用,假如返回值从来不会被用到,应该使用void来明确声明函数不返回任何值。
      (4)手动编写汇编
      在嵌入式软件开发中,一些软件模块最好用汇编语言来写,这可以使程序更加有效。虽然C/C++编译器对代码进行了优化,但是适当的使用内联汇编指令可以有效的提高整个系统运行的效率。
      (5)使用寄存器变量
      在声明局部变量的时候可以使用register关键字。这就使得编译器把变量放入一个多用途的寄存器中,而不是在堆栈中,合理使用这种方法可以提高执行速度。函数调用越是频繁,越是可能提高代码的速度。
      (6)使用增量和减量操作符
      在使用到加一和减一操作时尽量使用增量和减量操作符,因为增量符语句比赋值语句更快,原因在于对大多数CPU来说,对内存字的增、 减量操作不必明显地使用取内存和写内存的指令,比如下面这条语句:
      x=x+1;
      模仿大多数微机汇编语言为例,产生的代码类似于:
      move A,x        ;把x从内存取出存入累加器A
      add A,1         ;累加器A加1
      store x         ;把新值存回x
      如果使用增量操作符,生成的代码如下:
      incr x          ;x加1
      显然,不用取指令和存指令,增、减量操作执行的速度加快,同时长度也缩短了。
      (7)减少函数调用参数
      使用全局变量比函数传递参数更加有效率。这样做去除了函数调用参数入栈和函数完成后参数出栈所需要的时间。然而决定使用全局变量会影响程序的模块化和重入,故要慎重使用。
      (8)Switch语句中根据发生频率来进行case排序
      switch语句是一个普通的编程技术,编译器会产生if-else-if的嵌套代码,并按照顺序进行比较,发现匹配时,就跳转到满足条件的语句执行。使用时需要注意。每一个由机器语言实现的测试和跳转仅仅是为了决定下一步要做什么,就把宝贵的处理器时间耗尽。为了提高速度,没法把具体的情况按照它们发生的相对频率排序。换句话说,把最可能发生的情况放在第一位,最不可能的情况放在最后。
      (9)将大的switch语句转为嵌套switch语句
      当switch语句中的case标号很多时,为了减少比较的次数,明智的做法是把大switch语句转为嵌套switch语句。把发生频率高的case 标号放在一个switch语句中,并且是嵌套switch语句的最外层,发生相对频率相对低的case标号放在另一个switch语句中。比如,下面的程序段把相对发生频率低的情况放在缺省的case标号内。           pMsg=ReceiveMessage();
          switch (pMsg->type)
          {
          case FREQUENT_MSG1:
          handleFrequentMsg();
          break;
          case FREQUENT_MSG2:
          handleFrequentMsg2();
          break;
          ......
          case FREQUENT_MSGn:
          handleFrequentMsgn();
          break;
          default:                        //嵌套部分用来处理不经常发生的消息
          switch (pMsg->type)
          {
          case INFREQUENT_MSG1:
          handleInfrequentMsg1();
          break;
          case INFREQUENT_MSG2:
          handleInfrequentMsg2();
          break;
          ......
          case INFREQUENT_MSGm:
          handleInfrequentMsgm();
          break;
          }
          }
       如果switch中每一种情况下都有很多的工作要做,那么把整个switch语句用一个指向函数指针的表来替换会更加有效,比如下面的switch语句,有三种情况:
          enum MsgType{Msg1, Msg2, Msg3}
          switch (ReceiveMessage()
          {
          case Msg1;
          ......
          case Msg2;
          .....
          case Msg3;
          .....
          }
       为了提高执行速度,用下面这段代码来替换这个上面的switch语句。
          /*准备工作*/
          int handleMsg1(void);
          int handleMsg2(void);
          int handleMsg3(void);
          /*创建一个函数指针数组*/
          int (*MsgFunction [])()={handleMsg1, handleMsg2, handleMsg3};
          /*用下面这行更有效的代码来替换switch语句*/
          status=MsgFunction[ReceiveMessage()]();
       (10)避免使用C++的昂贵特性
       C++在支持现代软件工程、OOP、结构化等方面对C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进,但在程序代码容量、执行速度、程序复杂程度等方面比C语言程序性能差一些。并不是所有的C++特性都是肮贵的。比如,类的定义是完全有益的。公有和私有成员数据及函数的列表与一个 struct 及函数原形的列表并没有多大的差别。单纯的加入类既不会影响代码的大小,也不会影响程序的效率。但C++的多重继承、虚拟基类、模板、 异常处理及运行类型识别等特性对代码的大小和效率有负面的影响,因此对于C++的一些特性要慎重使用,可做些实验看看它们对应用程序的影响。
       4 总结语

在嵌入式实时程序设计时可以运用上面介绍的一种或多种技术来优化代码。上面介绍的方法主要是为了提高代码的效率。但是事实上,在使用这些技术提高代码运行速度的同时会相应的产生一些负面的影响,比如增加代码的大小、降低程序可读性等。不过你可以让C/C++编 译器来进行减少代码大小的优化,而手动利用以上技术来减少代码的执行时间。在嵌入式程序设计中合理地使用这几种技术有时会达到很好 的优化效果。

网友H:
楼主刚提到的对我就很有启发意义,感谢~!

楼主:
没人了?求教育啊?

网友I:
看这样,我觉得要是能再缩小一点ROM占用量就能放下,那就再尽力试着搞搞吧,要是还差很多还是算了。纯属个人观点哈。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这样,我觉得要是能再缩小一点ROM占用量就能放下,那就再尽力试着搞搞吧,要是还差很多还是算了。纯属个 ...

好的,谢谢你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