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SP做PWM整流器

楼主(2014-05-20):
谁做过用DSP做PWM整流器的相关资料啊!求分享

网友A:
整流器没做过   有做过的朋友  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B:
AC --> DC

多少瓦 ???

网友C(2015-01-16):
d-q变换,d-p反变换,然后利用最简单PI控制,什么模糊控制,自适应控制都太不好弄了,最简单的也是最经典的

网友D:
我用2812做过闭环整流实验,使用PI调节的。不知道你要哪些方面的资料

网友E:
整流器的没有做过,但是逆变器倒是做过。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整流器的没有做过,但是逆变器倒是做过。

你逆变的是怎么做的?能说下大体思想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逆变的是怎么做的?能说下大体思想吗

简单的说就是PWM波形控制开关管。不过我们一般都使用的是SPWM波形。
可参考如下附件。
http://yunpan.cn/cyTVkveLBDhkk (提取码:b258)

网友F:
整流我做过,2812的,程序不能给,思路就是采样三相电压的过零点,然后通过EV事件管理器决定在过零中断之后多久发脉冲,至于6相脉冲之间的关系你得先看看电力电子的三相全控整流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