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里的耳机放大器算电压源、电流源还是功率源

楼主(2014-05-20):
我在上面接了一个电感,当输出频率减半的时候电感上的电压变成之前的1/4了。这正常么?

网友A:
一般是电压源,但是理想的电压源是不存在的,你用的电感是多大,前后频率是多少?

网友B:
正常,功率源

网友C:
有点儿朦,这是要干什么,验证“源”与电感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