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请问 v4l_display(capture) 与 IPU_display(capture)有什么区别,分别用在什么场合?

楼主(2014-05-20):
请问 v4l_display(capture) 与 IPU_display(capture)有什么区别,分别用在什么场合?

网友A:
你好,楼主!
我会将你的问题转告给I.MX工程师,他稍后会回复你的。

网友B:
楼主你好, 关于v4l_display 与 IPU_display的使用,建议你查看一下代码理解一下。 在 mxc_vpu_test 目录下里的 display.c 文件中有ipu_display_open 函数。